将材料明细表类某个项的零件删除,如何让项目序号跳过此删除顺序排列?

楼主(2018-12-06):
将材料明细表类某个项的零件删除,如何让项目序号跳过此删除顺序排列?
因为有时候有些零件不需要再材料明细表上体现,现在删除掉,倒置序号缺失

网友A:
右击要删除的零件,选择从明细表中排除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击要删除的零件,选择从明细表中排除就好了。

找到了可以用,多谢

网友:
直接在零件属性里设置不在材料明细表里出现就好了

网友:
一楼正解,完了记得刷新一下。

网友B(2019-03-22):
引用 网友A:
右击要删除的零件,选择从明细表中排除就好了。

大神,我在明细表中要删除的栏里,右击不会出来你图示的功能,如下图,帮看下,谢谢!

网友(2020-10-26):
引用 网友B:
大神,我在明细表中要删除的栏里,右击不会出来你图示的功能,如下图,帮看下,谢谢!

表格左侧的三个黑箭头注意一下。

网友(2021-01-08):
删除的明细表该如何恢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