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这种结构可行吗?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8-12-06):
马达通过过同步带驱动一个轮,轮和轴固定在支架上并同时旋转,负载不大,是选圆弧形同步带还是梯形同步带呢?再就是旋转轴要求能高速旋转且不
能上下窜动,怎么设计旋转轴的结构呢?晚辈谢谢了

网友A:
为什么要把马达用倒Z字型支架连接在同一根轴上?或者说这么设计的目的是因为其他零件或部件的限制还是别的原因?如果非要用这根立柱,这根立柱的刚度要够。

这样设计不好。原因是:当马达转动起来的时候,由于同步带对马达轴的拉力,可能会出现马达绕那根立柱的中心轴线来回摆动;马达

+同步带轮组件相当于一个悬臂组件,对倒Z型支架产生向下的挠度,使得马达组件的旋转中心线与地面不垂直。这样会导致同步带传输时出现想不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把马达用倒Z字型支架连接在同一根轴上?或者说这么设计的目的是因为其他零件或部件的限制还是别的 ...

谢谢帮忙分析和解答,由于空间和温度的限制需要把马达远离旋转轮,请教一些怎么改善呢?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忙分析和解答,由于空间和温度的限制需要把马达远离旋转轮,请教一些怎么改善呢?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

这个机构还有一个摆动的动作,如果不把马达与轮固定在一个支架上,机构就不能实现摆动的动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忙分析和解答,由于空间和温度的限制需要把马达远离旋转轮,请教一些怎么改善呢?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

以上仅供参考。
右边被动带轮的支架与立柱的连接地方也做定位台阶,还要从结构上限制这个支架相对立柱的旋转。各部件的细节结构上还要做详细结构设计,这样设计太粗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仅供参考。
右边被动带轮的支架与立柱的连接地方也做定位台阶,还要从结构上限制这个支架相对 ...

这个机构整体有一个大约三十度的摆动动作,这样设计的话好像不能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构整体有一个大约三十度的摆动动作,这样设计的话好像不能实现。

“这个机构整体有一个大约三十度的摆动动作“,哪个部分要实现30°的摆动动作?沿立柱中心线摆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仅供参考。
右边被动带轮的支架与立柱的连接地方也做定位台阶,还要从结构上限制这个支架相对立 ...

是的, 这是一个大致的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构整体有一个大约三十度的摆动动作“,哪个部分要实现30°的摆动动作?沿立柱中心线摆动吗?

立柱本身是一根旋转轴,整个机构需要沿立柱中轴线摆动三十度,摆动动作是凸轮机构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立柱本身是一根旋转轴,整个机构需要沿立柱中轴线摆动三十度,摆动动作是凸轮机构实现的。

马达驱动同步带轮旋转的同时,还要沿立柱摆动30°?沿立柱摆动30°后,再反方向摆动30°复位,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驱动同步带轮旋转的同时,还要沿立柱摆动30°?沿立柱摆动30°后,再反方向摆动30°复位,这样理解, ...

是这样的

楼主:
不对,是立柱上的所有零件都要随立柱一起摆动三十度再复位。

网友(点评):
是钟摆运动还是沿立柱中线旋转?

网友B:
圆带常用于小功率,V带槽面摩擦力较大,允许的传动比较大。
你这从动轮固定架是准备用焊接吗?怎么保证两带轮轴线的平行度,结构有点奇怪,带轮打算怎么张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对,是立柱上的所有零件都要随立柱一起摆动三十度再复位。

我说的就是你的意思,也就是先要保证马达组件与被动同步带轮组件的相对位置固定,再使得这些组件跟随立柱沿一个方向摆动30°,然后,再反方向摆动30°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带常用于小功率,V带槽面摩擦力较大,允许的传动比较大。
你这从动轮固定架是准备用焊接吗?怎么保证两 ...

结构的确比较奇怪,由于温度和动作的限制才这样。从动轮固定架是焊件,我也在担心主动轮轴与从动轮轴轴线的平行度。
确实不好办呀 大师帮忙建议下,该怎么设计。

网友(点评):
你其它结构我也不清楚,设计不了,焊接件要想保证精度,全看脸,可以的话做成一体的,一般固定板都用A3板,材料费问题不大,加工费贵些,但是一体的精度性能方面要好很多。还有就是皮带一定要有张紧结构,还要好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就是你的意思,也就是先要保证马达组件与被动同步带轮组件的相对位置固定,再使得这些组件跟随立柱 ...

是的 比较着急

网友A:
立柱轴的最小轴径,你计算了吗?你是不知道立柱的轴径取多少还是不会做立柱的结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柱轴的最小轴径,你计算了吗?是多少?

φ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柱轴的最小轴径,你计算了吗?你是不知道立柱的轴径取多少还是不会做立柱的结构设计?

担心结构的稳定性,比如震动,同步带跑偏。我明天拍个视频放上来,再请教各位。

网友(点评):
把要求和目标尽可能提全。

网友:
立柱轴那么小?

这个轴做一个台阶轴,中间尺寸比如取25,两边轴径取20,马达支架与被动同步带轮的支架从轴的两端穿入安装在轴径20的地方,安装连个支架后用圆螺母锁紧两个安装支架。但是这样有一个问题,两个支架的相对位置你还要想办法从结构上去约束,使得他们能保证同步带轮的中心距要求。

还有个办法是立轴做成从一端开始,轴径逐步减小;把两个支架的做成一体的,能保证连个同步带轮的中心距满足要求,然后把这个一体的支架从轴的一端穿入进行安装,最后用圆螺母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