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设计可以使力沿着箭头所示的方向

楼主(2018-12-06):
现设计一容器上的两个零件,需要紧配,上端用3~5吨的液压机压配。结构见图,其中一个V块是静止模,
另一个V块推过来压紧中间的轴,施加的力约100公斤,轴直径16。想问一下,下面的“转接柱”该怎么设计,
可以把力分解到如图箭头所示的方向(绿色箭头),而动模不受力。方案一是下面做斜面,方案二是转接柱
的左侧开半缺口,这样 是否能达到我所要的效果,或者“转接柱”还有没有其它的设计思路。

网友:
可以做成斜槽,来回驱动动模,不用弹簧复位

网友:
方案二比较好。方案一种带斜面的零件对转接柱2的力作用于斜面上,这个力分解的两个力,一个是平行于斜面向左上方,另一个垂直于斜面,方向向左下方。那么它对于静止模的作用力与左下方的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方向向右上方,与图中绿色箭头的方向有90°的夹角。不知道这样分析是否对?

网友(点评):
谢谢,我也比较倾向于第二种方案,只能试试看了。

网友A:
搞成一个斜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成一个斜的试试

能画个简图吗,哥们。

网友:
还是方案一合适些,其V型结构对于力的保持效果会好些!

楼主:
我指的是“转接柱”的设计,不是V型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