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数值怎么来的?

楼主(2018-12-06):
这是模型中生成的螺纹孔1  φ3.3用同样的参数生成螺纹孔2  φ3.3
由这个模型制作的工程图中,螺纹孔2怎么是直径φ3.64?

网友:
有倒角吧,放大了看看是不是两条线,而且这个东西是标螺纹吧

网友:
666,两个孔不一起打么?
打的时候不用同样的标准打么?
图上的M4X0.5,另外一个是M4X0.7(标准M4)么?

网友:
这个是螺纹吧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螺纹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螺纹孔?

这个是螺纹孔~

网友:
螺纹孔设计时的底孔设置问题了。

网友:
底孔设置问题?【是吗?底孔怎么设置呢?】

网友:
文档设置里的螺纹孔径,我只用攻丝底孔和大径。模板文件的文档设置里,全是大径。

选用大径的话,部件环境中,螺孔和螺栓就不会干涉了。

觉得设计没问题了,要出工程图了,再把螺纹孔径改到攻丝底孔。

这也是我从被逼无奈开始喜欢上多实体的原因之一吧。

而且,陈老师贴出来的那个螺纹表,我都会删掉自己不会用到的行,该改的数值也改掉。(比如M6的底孔改为5.2。。。)

那样,打螺纹孔命令的下拉菜单,就简洁多了。(修改EXCEL表后,软件得重启。)

像楼主这样在工程图中标一下底孔径检查一下的事儿,我也会偶尔做一下。

那是一般在导出DXF来激光切割或线切割底孔前的检查。

工程图中螺纹底孔的值,追随的是创建那个螺纹孔的文件的螺纹孔径设置。

很多年以前陈老师就说过,螺纹孔径那里选择攻丝底孔时会弹出警告,但,实际上不碍什么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