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s分析风管变形,结果形变极小

楼主(2018-12-07):
求助各位,用solidworks计算一个人截面为3.5x2.5m,壁厚1.5mm的风管,外表面附加1500Pa的压力之后,位移最大点只有0.1mm这是为什么?我用sap2000计算法兰处会有10mm的变形

网友A:
1、材质、材质、材质
2、压强是均匀加载到表面的,而力是加载到某个区域的,要区分好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没用sw分析过流体,不是应该设置介质黏度,因子,摩擦系数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材质、材质、材质
2、压强是均匀加载到表面的,而力是加载到某个区域的,要区分好

你好 我是加了1500pa的压强到壁板上的,应变现在只有0.3mm,不知道为什么。我在sap上面做了均布载荷,角钢法兰那边有1cm多的应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sw分析过流体,不是应该设置介质黏度,因子,摩擦系数的嘛

没有用流体,用了均部的压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材质、材质、材质
2、压强是均匀加载到表面的,而力是加载到某个区域的,要区分好

ansi 304我记得是 这个材质

网友:
风管分析应考虑风管法兰的对称性受力,法兰面不受压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