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最小安装ansys,要怎么做?

楼主(2018-12-07):
我服务器上有ansys,只能通过提交 计算文件(inp db cdb),case,宏文件来启动非图形化的计算,我本地有 3dsmax ,我要如何安装ansys,才能最不占磁盘空间,硬盘太小,没有办法。刚开始学 ansys。请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刚看了一下,只要装一个网格划分的前置软件,就可以了,下载了一个ansa,还在琢磨中。谢谢

楼主:
ansa导入3dsmax做的igs文件,怎么没有显示?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ANSYS安装完成以后有七八个G,首先需要电脑的配置提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