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零件内的几个实体体现在工程图明细表内?

楼主(2018-12-07):
如何将零件内的几个实体体现在工程图明细表内?
下图是我在一个零件画的三个实体,出图是要分2个工程图出
但是在明细表只按零件显示一项,其实是两项

有时候会收到STP文件,里面都是这种状态,倒置出图很麻烦

网友A:
用焊件的材料清单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焊件的材料清单表示

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

楼主操作的不对……

网友:
实在不行就先解散装配体,完了再组合装配体。不过做的配合都没了或保留不完整。

网友:
数模需要是装配参数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