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模具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8-12-07):
孩子的恐龙玩具,一直没搞明白这种玩具怎么做的?如何脱模?
很硬的,硬拔是不太可能,总不能每个模具都化掉吧。

网友:
你把它加热一下,你会发现它不是那么硬了。切点粉下来烧一下看看是不是PVC。
分模你自己好好看看夹模线就知道了。
我记得的是中间肚子部分,四只脚那里有行位。20年了,当时在模厂见到他们在比例雕刻模具。

网友(点评):
肚子那地方是有印。

网友: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想大概是用的硅胶之类的模具,模具是软的,模具是切开的

网友:
应该有些地方是强脱吧

网友:
应该是热熔粘接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