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破面了吗

楼主(2018-12-07):
各位大侠看下,这个零件怎么回事,变得像step格式的文件一样。

楼主:
原来是自己的问题,只需要改变面的透明度就行了

网友:
是UG吧?我之前用公司电脑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嘿嘿

网友:
移除零件外观试试。

网友:
看样子出来的是片体,不是实体prt文件,应该是转换问题了
你说错了,step文件可以是片体或实体,具体转化结果看原数模参数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透明度

网友:
看着不象UG啊

网友:
这个界面是SW里面的,可以通过选择项来排查,如果是破面,肯定是有片体的。

网友:
看看钻孔位置,应该是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