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可以不接三联件吗?

楼主(2018-12-07):
现在气缸可以不接三联件使用吗?直接接个调压阀

网友A:
如果不怕气动元件被腐蚀的话,也不要紧。

网友B:
三联体:除水、润滑、调压。可以加一个二联体:除水+调压。润滑可以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怕气动元件被腐蚀的话,也不要紧。

真空吸可以不接三联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联体:除水、润滑、调压。可以加一个二联体:除水+调压。润滑可以不要。

真空吸可以不接三联件吗?真空吸有点多,想重新接一个气路进来

网友:
可以 但是很伤原件

网友:
真空吸?你是用什么形式的真空输出装置?
真空泵?还是真空发生器?
无论哪种考虑吸取的物料问题,建议在吸盘后增加一个过滤器。
你可以把你的气动原理图发来,一起看看。

网友:
看看工作环境和功能需要啦,三联件的作用:过滤、调压、润滑。一般情况下,油雾器可以不安装,过滤器和调压阀最好还是要安装。又不需要每个气缸都接一套,在每台设备的总气源安装一套就可以了。成本高不到哪去,这样还可以保证气缸、电磁阀的寿命

网友:
用电缸替代气缸就行了

网友:
不加会影响使用寿命的

网友:
我看到的很多追逐利润的公司都不要,反正有影响也影响不大,尤其设备用1年就不用的,像手机行业

网友:
便宜的也就一百来块,没必要省这个钱。

网友:
三联件的作用了解一下,如果对你的设备影响不大可以不要

楼主:
嗯嗯好的,感谢各位

网友:
肯定是不行的,气路是要有水气过滤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