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潮纸箱如何用吸盘抓取

楼主(2018-12-07):
1,成品箱尺寸:335x196x110;
2,成品箱重量:5.7kg;
现有方案是用三个100吸盘分别吸取三个纸箱中间,但是现在客户说他们的纸箱容易受潮,要我们更改抓取方案,该如何改进

网友A:
受潮或易破损纸箱,普通吸盘无法保证抓取效果。推荐海绵吸具,做过的案例如下:案例一:整层码垛

案例二:多箱抓取

网友:
看到图片,长见识了

网友:
增大接触面积,还不行就用抱夹方式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看到图片,涨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潮或易破损纸箱,普通吸盘无法保证抓取效果。推荐海绵吸具,做过的案例如下:案例一:整层码垛

但是我就我的工况条件咨询吸盘厂家,他们建议使用多层吸盘,多设点来接解决纸箱受潮问题

网友(点评):
找个箱子,洒点水上去,再撕几个口子测试一下吧! 相信吸盘厂家就不会再说什么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海绵吸具按我的抓取工况来算,重量有多重?我现在选的机器人的负载已经很接近工件吸盘的总重,若超出的话我得重选高负载机器人,成本会增加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就我的工况条件咨询吸盘厂家,他们建议使用多层吸盘,多设点来接解决纸箱受潮问题

用吸具的话重量比吸盘肯定重多了,不配单向阀可能也要几十公斤,但目前来看是最稳妥的。想省钱的话就试试吸盘,不过别太寄希望
多问一句,客户突然加了技术要求,会加钱吗?

网友:
长见识了  第一次见海绵吸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吸具的话重量比吸盘肯定重多了,不配单向阀可能也要几十公斤,但目前来看是最稳妥的。想省钱的话就试试 ...

客户也不是什么有钱的主,预算超太多肯定不行,另外你图片中吸具一个多少钱,还有下面的纸箱整形为什么要用塑料材质,气缸好像还加导向

网友:
建议用海绵真空吸盘,不能抓取物的状态如何都是可以抓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户也不是什么有钱的主,预算超太多肯定不行,另外你图片中吸具一个多少钱,还有下面的纸箱整形为什么要 ...

价格方面,看配置,图片中整层的(1300*1100)得十几万。提高了生产效率,一台机器人负责三条线的码垛还有富余时间。第二个方案中客户加了理料,因为还有二次入箱。且来料有时会是八小箱,有时会是四小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吸具的话重量比吸盘肯定重多了,不配单向阀可能也要几十公斤,但目前来看是最稳妥的。想省钱的话就试试 ...

首要关注的应该是客户的预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方面,看配置,图片中整层的(1300*1100)得十几万。提高了生产效率,一台机器人负责三条线的码垛还 ...

单个成品箱尺寸:335x196x110,三个一起抓的海绵吸盘多少钱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个成品箱尺寸:335x196x110,三个一起抓的海绵吸盘多少钱一个

抓取工作频率如何?一起抓,然后一起放吗?纸箱容易潮的话,有没有实物照片?
如果是10~15s一个节拍,一抓一放,三层瓦楞软纸箱。估计得4~6万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抓取工作频率如何?一起抓,然后一起放吗?纸箱容易潮的话,有没有实物照片?
如果是10~15s一个节拍,一 ...

三个一起抓放,7秒一个动作循环,容易受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个一起抓放,7秒一个动作循环,容易受潮

7s一个循环?移动距离多少呀?假设上、下、移动各1秒,吸、放0.5s,需要确认距离、加速度,避免掉箱风险。
估计几万元是跑不了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s一个循环?移动距离多少呀?假设上、下、移动各1秒,吸、放0.5s,需要确认距离、加速度,避免掉箱风险 ...

我是说不超过7秒都可以,2.5米臂展转120度,加速度就按80%的负载校核

网友(点评):
2.5m臂展转120°,不短了。吸具必须配大流量风机才行。 3个一抓需要按照尺寸订制一个全覆盖吸具,配单向阀。 差不多是我估算的价格。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说不超过7秒都可以,2.5米臂展转120度,加速度就按80%的负载校核

大流量风机?你是指大流量真空泵末

网友(点评):
负压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