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齿轮在使用时为什么配装的都不使用深沟球轴承?

楼主(2018-12-07):
两个2525的锥齿轮90度配装,之前在有看条流水线上直接用的是调心球轴承配装在从动端,现在自己要用了,看了下机械设计手册基本上图例都是用的角接触或者圆锥滚子轴承,想问下不能直接上深沟球轴承么?

网友:
锥齿轮会产生轴向推力,一般要用角接触球轴承或者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分析下轴受力和轴承可承受力,轴结构不是看人家用什么就用什么

网友:
力不大用深沟球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选用轴承之前,要分析轴承会受到那些力,使用环境,速度

网友:
锥齿轮轴,用深沟球轴承只有两种情况
1. 轴向力不大,深沟球轴承本身能承受一定的轴向力,至于多大,好像没有具体的数值,论坛大虾们是有个帖子讨论过的,SKF轴承书上也有一些简单说明
fmdd大侠原话:
一般来说,轴向力是径向力的0.5倍,薄壳轴承按0.25倍。深沟球轴承所能承受的轴向力与其接触角有关,它设计到轴承游隙、球数、球径、沟径,这是SKF的数据,国产轴承如何就不清楚

2. 设计人员是个外行

用角接触轴承或者圆锥滚子轴承不是不行,但是会比深沟球贵啊

网友:
深沟球无法承受大的轴向力,

网友:
滚子轴承承受的力会更大一些,仅通过深沟球轴承扛不住的。

网友(2019-03-31):
锥齿轮一般会受轴向力,用圆锥滚子轴承比较多

网友(2019-06-06):
锥形尺寸会产生轴向力

网友(2019-07-28):
直接上推力球轴承可以吗?

网友:
小黄哥好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