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本关于喷嘴设计的书

楼主(2018-12-07):
现在要设计一个喷射高温沥青的喷嘴,但是之前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不知道有没有社友能推荐一些关于这方面知识的资料,不胜感激!

网友A:
产品简介:
   Mistking沥青喷嘴是一款新型的机械介质雾化喷嘴,其结构包含中心压力雾化喷嘴和雾化空气流道。主要应用于沥青罐车加热系统。
参数及应用:
主要应用于大流量重/轻油的燃烧。

我发不了连接,你自己查 东莞长原喷嘴

网友B:
喷嘴可以直接选用米思米的配件,关键是沥青太粘了,压力要大一些

网友(点评):
主要是因为我这个喷嘴的流量比较大,不知道能不能找不到,另外我在下面又贴了两个图,老师能否帮我指点下?

网友:
像二楼说的,沥青有现成的喷嘴

网友(点评):
谢谢大神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简介:
   Mistking沥青喷嘴是一款新型的机械介质雾化喷嘴,其结构包含中心压力雾化喷嘴和雾化空气流道 ...

多谢,我问过了。给他发了一堆技术要求,人家问我要几个,我说先要两个,然后就没然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嘴可以直接选用米思米的配件,关键是沥青太粘了,压力要大一些

我要的是大口径的,需要持续稳定工作,但是以往买的沥青喷嘴是那种螺旋式的,老是堵,不能用

楼主:
简单说下工况:通过齿轮沥青泵把210℃的高温沥青(液态,密度近似于水)通过螺旋喷头以圆锥状射入料仓内。一般工作时长为3min,之后间隔约一小时后再进行第二次注射,如此往复。要保证能够长期正常运转,不能让喷头那里堵塞。
喷头进口的压力为10公斤,流量为30L/min,口径为DN40。
之前是采用图中这种方法,螺旋喷头那一段无法用伴热油加热,导致在不工作的时候沥青会因为温度的降低而一点点的凝固上去,最终导致喷头完全堵塞不能使用。

楼主:
这个是现在的构想,通过改变喷嘴的结构形式来实现对喷嘴处进行加热的目的。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这种结构形式的喷嘴,有没有老师指点下呢?

网友:
楼主可以在现有的喷嘴上加上加热模块啊,你去了解一下3D打印技术的加热喷头,在喷头上有一个加热块,可以拆卸安装的,淘宝上很多,你看看有没有和你的现在用的喷头能配上的,还有你的沥青管路也要加热保温吧?我们的产品是做低温的,排水管里的水会结冰,我们解决的办法是在管路上缠绕硅胶加热线,然后包保温棉保温,硅胶加热线淘宝上也有。

网友A:
刚才又去看了一下加热块,其实原理就是一个铝块里面塞一个加热棒,铝块再包住3D打印喷嘴把热量传到喷嘴上,楼主完全可以自己加工铝块安装到你的喷头上,再买加热棒塞到铝块上,功率不够的话塞多几根就可以了,铝块的作用是散热吸热快,我们做制冷的也有用过铝板存储冷量。你那螺旋喷头我也用过,作为模拟降雨用的喷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又去看了一下加热块,其实原理就是一个铝块里面塞一个加热棒,铝块再包住3D打印喷嘴把热量传到喷嘴上, ...

主要是安装位置不太够。另外使用环境比较恶劣,烟气、粉尘特别多,我怕电加热用着不稳定。

网友A:
你8楼的方案是想把喷嘴整个泡在你的高温沥青里面保温是吧?你喷嘴的开关在哪里啊,图纸没有说明白,也没有尺寸

网友(点评):
八楼那个方案是把沥青喷嘴放到保温油里面保温,这种做是避免喷嘴上的沥青冷却凝固。沥青是经过管箍进入到喷嘴里面的,保温油是伴热油循环系统提供的,类似于水暖。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8楼的方案是想把喷嘴整个泡在你的高温沥青里面保温是吧?你喷嘴的开关在哪里啊,图纸没有说明白,也没有 ...

我觉得你的有温度够的话应该没问题,关键是这个东西肯定得自己做,还有做出来够不够位置安装的问题,看样子你的位置有限

网友(点评):
现在就是想找找有没有适用于这种方案的喷嘴,要不自己设计一个,但是相关设计资料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的有温度够的话应该没问题,关键是这个东西肯定得自己做,还有做出来够不够位置安装的问题,看样 ...

你8楼不是已经画出来了吗,你想要什么样的参数啊?压力?流量?喷嘴内径尺寸和形状一定的情况下,你沥青喷出来的压力不一样,流量也是不一样的,还包括你沥青的温度也有影响,毕竟粘度变化了。

网友C:
|176387393发表于 12-13 15:36
你8楼不是已经画出来了吗,你想要什么样的参数啊?压力?流量?喷嘴内径尺寸和形状一定的情况下,你沥青喷出来的压力不一样,流量也是不一样的,还包括你沥青的温度也有影响,毕竟粘度变化了。

我现在压力参数流量温度都有了,就是想找一个能实现这种功能的喷嘴,目前还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压力参数流量温度都有了,就是想找一个能实现这种功能的喷嘴,目前还没找到

那你估计要自己加工了,难找啊!祝你成功,到时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