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刹车与制动的区别

楼主(2018-12-07):
最近需要一款电机装在垂直运动的直线模组上,然后找到一款步进电机,说是其对应控制器带动态控制器,它与普通的带刹车电机有什么不同?
我看带刹车电机断电时候都转不动,然而这种电机貌似可以转动,网上资料说动态制动在电源断电后是可以实现制动的,但是实际却是不通电时候其电机轴也可以转动!能否解释下?

网友:
是可以制动,但不是紧急制动

网友A:
所以说机电不分家,你找个电气工程师解释这个问题最好了

普通带刹车电机,是异步电机,不考虑保护电路和变频器的话,上电就转
步进和伺服的上电和工作是两回事,工作时必须上<使能>,如果没有,只是(通电),而不能做任何事情
如果使能enable都理解不了的话,去问问电气
所有的发脉冲和相位控制都是基于使能开(像伺服就是sever on) 才能用

至于步进和伺服带刹车功能,是另外一个抱闸,你买电机的时候可以要可以不要
垂直安装要的话,电机后面会长出一块来
也是有单独的信号控制,正常情况是断电下,抱紧电机轴

你说不通电电机轴可以转动,要问问电气或者厂家的默认状态是什么的,正常是要上24V才松开的

网友(点评):
专业。普通三相异步电机是属于电磁刹车,电机尾部用吸铁吸住。

网友:
好象是容易搞错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机电不分家,你找个电气工程师解释这个问题最好了

普通带刹车电机,是异步电机,不考虑保护电路和 ...

又偷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机电不分家,你找个电气工程师解释这个问题最好了

普通带刹车电机,是异步电机,不考虑保护电路和 ...

偷学大佬知识

网友:
这个看电机的选型,有的断电制动,有的通电制动,都有使用的!

网友:
也需要学习,等待明白人的到来

网友B:
这个是驱动电机与控制电机的区别啊,交流电机虽然有抱闸,但是抱闸执行是有时间的,传感器检测到信号后,位置是不准的。步进电机是按步数走的,传感器见到信号后马上就停。当然伺服电机就更好了,自带码盘,实时反馈位置信息。这都是最基本的知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机电不分家,你找个电气工程师解释这个问题最好了

普通带刹车电机,是异步电机,不考虑保护电路和 ...

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驱动电机与控制电机的区别啊,交流电机虽然有抱闸,但是抱闸执行是有时间的,传感器检测到信号后,位 ...

额 貌似回答和我问的有点偏差。。。
不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机电不分家,你找个电气工程师解释这个问题最好了

普通带刹车电机,是异步电机,不考虑保护电路和 ...

问了说应该选带电磁刹车的,不过那款没有也没办法
感谢大佬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机电不分家,你找个电气工程师解释这个问题最好了

普通带刹车电机,是异步电机,不考虑保护电路和 ...

学习了 说的好

网友:
请问跟反电势制动,有什么区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