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产品的位置度检具设计方法的疑问

楼主(2018-12-07):
这是gb20234,直流充电插座的图,求各位大神指点9个柱孔的位置度检具设计方法

楼主:
没有修正符号,使用独立原则,功能量规基本没法实现。

网友:
用三坐标来检测

网友:
说一说我的看法

首先,我认为这个充电插座的图纸错了。A基准,B基准,C基准都标注错误
根据楼主贴出来的图纸,脑补一下使用场景,应当是人手持充电插头,首先找直径为65.5毫米的内孔,找到以后,旋转去对齐这个内孔上的D型直线部分(尺寸28.6),然后用力推到底,也就是正方形法兰的表面上

按照对齐的先后顺序,65.5毫米内孔的轴线应当是A基准,内孔的D型平面为B基准,正方形法兰表面为C基准

如果是做检具,我认为做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对齐三个基准,另一部分为连成一体的9个套筒,这两部分之间有准确的定位和导向,且两部分设计的时候均应当参照插座最大实体状态时候的尺寸
例如使用A基准内孔的尺寸下限来作为检具轴外径,而对于9个圆柱的外径,则应当取尺寸上限来作为检具孔内径
模仿使用场景,首先将三个基准都对齐,再一次性插入9个套筒。
如果可以插到底为合格,插不到底,为不合格

网友:
这个产品检测起来并不容易,建议采用三坐标打点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