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 的20#钢管 长度200 如何校直

楼主(2018-12-07):
各位前辈  &13*3 的20#钢管 长度200  如何校直  为了方便无心磨加工  谢谢

网友:
完全不懂,不过专业说法应该是矫直
有专门的圆管矫直机,圆管应该是用斜辊矫直

之前略微看过 《矫直原理与矫直机械》崔甫

网友:
有专业的校直机来做,价格有几万块不等,量少的话,用胶皮锤子砸砸得了

网友:
我们一以前做细无缝钢管的时候都是先走多辊矫直机然后再走无心磨

网友:
采用强压力来矫形,类似于锻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