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表面打点

楼主(2018-12-07):
我想在图示位置标记一个白色的点,直径大于3,曲面,不锈钢材质,各位大佬们有没有用过什么打点笔,戳一下就好了,不需要滑动才会出来印记的,,感谢感谢

网友A:
用过那种电动的刻字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那种电动的刻字笔

不能刻损坏产品的,是在上面做个标记就好了

网友(点评):
白色的彩笔点下得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能刻损坏产品的,是在上面做个标记就好了

那种普通的水彩笔,时间久了笔头会缩进去

网友B:
带颜色的胶水每次涂一下

楼主:
淘宝上搜了这种的,前面是钢珠的,可以缩进去,但是又有一个问题,里面颜料不能更换,一只45,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颜色的胶水每次涂一下

用笔头在其他地方蘸一下,在过来涂?

网友(点评):
类似于点胶机的原理,直接点胶

网友C:
油漆笔做标记 ,干燥快还不容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漆笔做标记 ,干燥快还不容易掉

好的,我看看

楼主:
油漆笔找不到直径那么粗的

网友:
油漆笔。文具店有卖的。前提是稍微大一点的。需要先晃动后才能用,与自喷漆使用相似。鼻尖可以伸缩。

网友:
激光试试

网友:
记号笔,油漆笔都行。
你要非常规则的圆啊?不要就用笔在上面画画大点呗。
要好看点,就用硬纸板剪个圆,套在上面涂呗。
如果不会被乱擦擦掉,那就做个橡的,自己切个也行,沾点颜色戳个印子。

网友:
耐热硅脂

网友:
移印。不然,估计都过不了楼主的成本那一关。

网友:
涂改液点一下

楼主:
想了想还是准备喷漆了

网友:
激光打标

网友:
气动压力枪敲一个出来。

网友:
喷码机考虑一下

网友:
给楼主顶一下帖子

网友:
这个有什么作用

网友:
喷笔考虑一下,价格略贵

网友:
用激光打标行不行

网友:
激光刻一个

网友:
如果你仅仅是需要做一个标记用于统计啥的就用油漆笔就行了,油漆笔点一下直径3mm还是没问题的,喷漆的话油漆会有飞溅,喷的附近都是漆,后期处理也更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