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侠下图中的焊缝如何去除

楼主(2018-12-07):
下图是一个五块铝合金板焊接出来的一个水箱。好久不用了打算废物利用把上面铝合金板拆下来用。本来想用锤子硬砸,但是试了发现根本砸不下来。后面又想用锯子手工锯下来,但是发现两边可以锯,底下应该就锯不了了。求教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省时省力的方法把板拆下来啊。这里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试试曲线锯或者角磨机?

网友:
大榔头一边砸一边嚷嚷,焊的真结实!玩笑了
感觉角磨机试试?反正不好弄,或者拿一个火焰切割

网友(点评):
火焰切割切不了铝板。

网友A:
试试角磨机上圆形锯片

网友:
拿角磨机把焊缝磨掉,然后再锤子敲

网友:
角磨机+火焰割+碳弧气刨+

网友:
火焰切割,省时省力,角磨也行,不过,铝材料比较软,打磨片很容易就会打滑

网友:
火焰切割就好了

网友:
打磨机打磨

网友:
上床子铣去。

网友:
楼上的各位,火焰割铝,断口会是什么样的,实际用过没?  与用焊条去融化,有多大区别?
有条件的话等离子切割。

网友(点评):
看了那么多回复,刚看到一个行家。

网友:
办法楼上都说了,我想问一下,这块料值弄下来的工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角磨机上圆形锯片

我以前也拆过不锈钢板,分别用过锯,凿子加锤子,角磨机,发现角磨机的最佳选择

网友(点评):
不锈钢和铝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们专门有焊道打磨工序,用电主轴铣的。

网友:
砂轮切割机

网友:
直接割掉

网友:
真正专业的在六楼。

网友:
上铣床吧,搞下来还比较规整

网友:
用角磨机割铝板会割到你怀疑人生

铝屑很快填满切割片的缝隙,然后变成了“摩擦焊”

如果手头上有手持的瓷砖或木工切割机,

换上带齿的锯片,可以很快切开,

一定要带齿,而且是像锯片铣刀一样的齿才可以

网友:
钢锯加机油,随便搞搞。

网友(2019-02-27):
威望不够

网友:
角磨机+火焰切割9 P% W! |3 v" Y" N

网友(2019-05-21):
等离子切割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

网友(2020-05-07):
火割,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