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的线速度

楼主(2018-12-07):
论坛里有谁了解直线轴承的线速度,直线到会滑块的线速度呢?谢谢!

网友:
我是做SKF直线轴承的,你微信多少?我给你发资料,你看看

网友A: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哦哦,打错了好多字,直线轴承运动的线速度和直线滑块运动线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打错了好多字,直线轴承运动的线速度和直线滑块运动线速度!

做机械就是要细致。

网友B:
野路子的我,羞羞地问一下:

您打算用厂家给你的额定速度吗?

那您得先能买到符合要求精度的光轴。。。

好多人说直线轴承不好,就是很少能听见镀铬硬轴不好。。。

网友:
我用过的线速度?都是随便买的,也能达到目不暇接。

挑选这些东西,主要考虑的,还是点线上的精度吧。

网友C:
没见过这两个参数的提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野路子的我,羞羞地问一下:

您打算用厂家给你的额定速度吗?

谢谢大侠的回复,我设计的是直线轴承在光轴上来回运动,行程是60mm,频率是30HZ,换算成速度应该是3.6m/s,不知道直线轴承能不能达到这个速度?直线光轴是不锈钢空心轴,表面要求镀硬铬处理,表面光洁度0.4,这样设计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这两个参数的提法。

就是直线轴承在光轴上移动的速度和滑块在滑轨上移动的速度,表达不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
% _# E, k6 s W9 ]6 ?
我的野路子经验,这个速度不算快的,我也经常用到每秒三四次往返10cm左右,24小时运转的设备。
 A6 t
 ]但一点请楼主留意:

直线轴承和镀铬硬轴,一般都不是同一家生产的。(当然也有,硬轴我记得是天价。)
如果点线上的精度要求高,如果改设计还来得及,我建议用上银什么的直线导轨。毕竟是滑动件和导轨是配套生产的,还能选择预紧度。

顺便说一下,淘宝上,有卖所谓“上银替代品”的商家。
 p; j! u
有的根本就不是替代品,尺寸、钢珠大小、预紧力什么的完全不同。

建议别省那三四十块钱,直接买原厂的,或者,干脆买不跟上银这种成熟品牌玩擦边球的独立的、有自信的品牌。

不然,将来需要更换标准件时,弄不好,连非标零件都要重新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