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做方案!

楼主(2018-12-07):
从采购那里拿来的,国外的设备照片,用途是:叉车前面货叉的屈服强度测试!目前没有拿到客户的技术要求!老板要求做方案报价!头痛中......

和同事讨论下,大概就是做个焊接架,装个电子伺服压机,把叉车固定起来,压货叉中间段位置进行测试!
还请各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
先编写解决思路和工艺流程,拿到技术要求以后对照要求再做结构和工艺细化。

网友:
焊接平台 柔性夹具方面可以相互沟通沟通,之前我们有做过拉力测试的。

网友:
应该是结构方案图吧

网友:
楼主啊。看你的口气,怎么感觉该获取什么数据都不清楚啊。。。

网友:
看着不像是单纯做货叉的屈服强度测试的。

网友:
测屈服强度实际就是测应力值。我们过去在实验室测应力是在受力构件上贴应变片,用应变仪测。

网友:
你想干嘛?做叉车?还是做检测设备?还是采购?

网友:
图片上的临时测试平台,还是需要做个专机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