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4无法打开保存过的零件及装配图,怎么解决?

楼主(2018-12-07):
软件可以正常打开,然后打开零件,零件不出现,也没有任何报错提示,请问大家又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把你的文件给同事传过去,看他能不能打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文件给同事传过去,看他能不能打开,试试

用别的电脑都可以打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别的电脑都可以打开的

这图是你画的?还是别的电脑传过来的?版本高低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是你画的?还是别的电脑传过来的?版本高低的原因?

是我画的,上午还能打开,后来因为无法重命名修复了一下这个软件,就成这样了

网友:
加了个锁,是加密了的图纸么,有没可能是不小心把电脑加密软件弄坏了

网友(点评):
是加密的,也有这种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画的,上午还能打开,后来因为无法重命名修复了一下这个软件,就成这样了

还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你再瞎折腾一下试试,重启软件,重启电脑,或者试试能不能正常做零件图工程图装配图,能不能打开STEP格式的,各种测试,各种折腾,不行的话,明天再折腾,还不行的话,重装这个软件

网友:
试一下从您的电脑上再新开一个账号,然后login进去,看能不能用SW2014看。

网友:
是不是版本不对啊

网友:
明显已经是加密文件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就是一个装配图里,有一个零件突然就不显示了,不管重新打开还是重启电脑,都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折腾来折腾去,后来不得不重新弄了个装配体。郁闷。

网友:
这个是因为公司电脑加密系统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