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D打印问题

楼主(2018-12-07):
做样件,刚接触使用打印进行加工。有个问题请教各位师兄:1.有个件的孔9加减0.05mm,打印是直接加工不出来的(对吧,最起码有很多厂家跟我反馈加减0.1误差应最小了)。请问,假若打印出来9加0.1的孔后,再细加工到加减0.05,可行吗?

2.M3、M4螺纹孔,打印出来底孔后再攻丝行不行?

网友A:
打印的螺丝供牙,很容易就滑牙了的,建议热熔铜螺母

网友:
为什么非要打印9的孔呢,8不可以吗,螺纹孔按底孔的直径打印就可以了我觉得

网友:
打印什么材质?

网友B:
3D打印不同品牌,不同型号,不同打印材质的,打印出来的精度是不同的。一般在+-0.2以内,打印内孔有向外扩的趋势。
如果非要精确到9+-0.05个人建议先用一个件,打印多个孔尺寸,可以是8.75到9.25之间的,再测量哪个尺寸对应的孔大小合适。
攻丝同理。但要特别注意,由于绝大多数打印材料偏软,攻丝受力不均匀或是材料密度不高等等因素,会导致螺纹孔不精准且孔径偏大。最好不要用3D打印件充当螺纹功能,因为材料易塑,较软,强度不够。说白了就是不仅会有间隙,还会滑丝,更有甚者,直接“崩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的螺丝供牙,很容易就滑牙了的,建议热熔铜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打印不同品牌,不同型号,不同打印材质的,打印出来的精度是不同的。一般在+-0.2以内,打印内孔有向外扩 ...

我虽然考了个3D打印的证书,但时后面从事设计工作后就没有用了。哎

网友:
3D打印做实验类的、机加工不容易加工的、而强度精度要求不高的构件还是不错的,我常用。

网友:
你用的什么材质,余量太少了,再打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