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图纸绘图

楼主(2018-12-07):
机床底座铸件绘制当今是否应该表达很清楚,铸件为了减重都会加很多的减重孔、筋板。而要表达这些就需要很多的剖视图,私以为铸件图纸只表达加工尺寸就可以了,因为铸件本身的图纸基本没什么人会去看。铸件厂家开模具,主要看三维图纸和加工位置然后留出余量,模具根据三维图纸设计。那么在二维图纸上表达铸件细节就显得鸡肋了,真的没人去看啊。

网友:
按标准还是要标上的。

网友:
你是外行啊。

网友(点评):
可以大概说一说吗

网友:
沟通很重要,现在的客户在铸件上按吨位去算的时候就会把非侧重点该怎么减就这么减,但是成品的机加工量在床上应该不低于10mm,加上开模的时候保留铁水收缩量。看不看这个主要是看做模型的和搞铸造的沟通。机加的一般都是甩加工图给铸造方,很少出铸件图,都是加工图了。

网友(点评):
有啥可沟通的,最好是出了图以后没有人找你。

网友:
难道我碰到的铸件厂故意与我作对,人家压根就不需要什么3D图,就要工程图。

网友(点评):
可能铸件厂不同吧,我这边铸件厂就要3D图,然后告诉他加工面他自己就留余量了

网友(点评):
嗯,不过大型铸件图出起来是有点烦,细心点,慢慢出就是了,图省事直接出机加图,注意加工面公差,加工面表面光洁度。这些重要的因素该表达清楚的莫想图简,省不了的。至于加工小孔没必要铸件铸出的可技术要求说明。

网友(点评):
人家水平高,不需要三维

网友:
铸件图纸一般应该单出,和加工图的表述方法也有一些区别

网友:
给做模型老师傅,他们会给你留出加工量

网友:
鸡肋不鸡肋你试着不标记个发下去看看效果。

网友:
以前搞铸件零件的时候都是给供应商一张CAD。加工余量什么的供应商自己会算的

网友:
复杂铸件图很难看懂的,大部分铸件厂还是老师傅做木模那些,他们一般都不用电脑的,即使有电脑看模型尺寸标注也没图纸看的方便。
像技术这类的东西都需要直观反应的,你没规范的尺寸标注标准,人家是不承认的。所以没图纸很多厂是不会接单做的。

网友:
并不是所有厂子都根据三维图纸铸造,实际上相当多的厂子还是在根据二维图纸做模具,而且检查员也需要二维图纸上的尺寸来检查铸件是否合格

网友:
现在做铸铁件的大都用消失摸,我都是出一个三维图加工面颜色区分开,再出一个二维图纸加工面一定要标上加工符号,再写上技术要求。除非出现铸造结构错误,不然铸造厂不会找你讨论? 。为什么要出二维图纸,比如一个复杂的铸件二维图纸把尺寸表现在图纸上,就不需要铸造师傅一个一个去测量,有利的减少了模型制作过程。

网友:
铸造的零部件图纸2D图要尽量出的仔细,再配上数模协助制造人员查看。

网友:
假如一天非常规原因,电子类的东西不能用了,图纸就粉末登场了。没尺寸,说个毛线?而且关于后期的优化,变更,有尺寸就能很好体现出来。假如谁更改了你图纸。一对照,就出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