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尖机设备方案求助

楼主(2018-12-07):
这是磨出来针的形状,360度等分三个角,磨尖角度10-25度要可调,这一点让我烦透了,没有找到可行的方案,直径0.8-4.5,长度80-300,都要可调,。现在做的是固定的,只能做一种规格,MD,东西都做出来了,客户来看,说要可调的,就是角度没想到好方法,
33图,是做死的结构,这角度根本没法改,一改,其他的都要可调,
求各位大神,给点主意,谢谢了

网友A:
1)谁跟客户谈的买卖,就找谁骂去。就算是老板,也不能放过。

2)这是研磨机的一种,而工作位置那么近的地方,是谁允许用直线导轨的?
那话咋说来着?啥啥很美好,啥啥很骨感。。。

客户来看之前,整个队伍,没一个人想到磨粉的处理?

呵呵,经验比理论值钱的例子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谁跟客户谈的买卖,就找谁骂去。就算是老板,也不能放过。

2)这是研磨机的一种,而工作位置那么近的 ...

大神说的对,但是这个地方直线运动应该用什么呢?这个研磨机是三角顶,不是圆顶,求大神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磨粉?是磨下来的粉尘吗,里面是加水的,直接就到水箱里了,定期清理

网友A:
我在调试开发中的设备时,发现哪个零件不对劲需要用线切割修整时,首先就是把上面的轴承类都取下来,除非能用抹布什么的真的能包裹保护好。。。

你图中的直线导轨,我没猜错的话,跟普通的深沟球轴承一样,都是钢珠跑圆弧槽跑道。

铁粉进去了,然后会咋样?

别说研磨了,车铣这种较大颗粒“掉肉”的都不敢随便在工位附近用这种标准件。。。

我的建议:

1)还是先去多研究研磨机,国产的山寨机也好,正品的国际名牌也好,会有太多启发。

2)看你的设计,不像是喜欢中国武术的人,看不见气沉丹田或站稳马步这种感觉。头重脚轻。

3)磨尖机,实在不需要去考虑棒料的长度吧。能把持住的最小长度以上,不能翘倒设备的长度一下,都OK了。

4)东西都做出来了,客户来看,说要可调的??????

     无语。。。如果本来客户想要的是可调的,那是营销者该挨抽;如果是客户后来改变想法了追加上来的,那好说,加钱啊。

但,无论如何,设计时要想好:这个设备的工作环境很脏。设计时没想好这点,会丢进去不少钱。

机械设计,尤其是小公司初期,更不能急着数钱,不能仅限客户说什么就是什么,

得学会说“不”,得学会跟客户说“上帝您还没想到这些吧”。

多往这边想,一开始就能尽量规避你这种其实不是新鲜需求的“新鲜需求”,你还能提高报价多挣钱少走弯路。

前几天有位朋友说“非标”有啥含义。

非标,可以说客户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啥样的设备。

不是因为他们傻,是因为他们对非标不了解。

挖出客户真正需要的需求,并说服他们,才是双赢。

抛弃双赢得宗旨,太多实实在在的例子说明,很容易两家都得不到什么好处。

网友B:
就跟5楼说的:
1、谁去谈的买卖,谁去跟客户接着谈加钱的事情。
2、结构上直接参照珩齿机
3、粉末(加水的话就是小泥点儿)会甩的到处都是的,零部件都要选耐CAO的才行,直线导轨分分钟凉凉了

网友(点评):
直线导轨是比较方便选用的,可以用什么来替换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C:
最头疼的就是后期加功能的,所以说设备的前期技术要求很重要。
角度旋转也是可以实现的,多一个旋转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调试开发中的设备时,发现哪个零件不对劲需要用线切割修整时,首先就是把上面的轴承类都取下来,除非能 ...

谢谢前辈的一些指导建议,我做非标也快两年了,经验不是很多,前辈说的很在理。
那直线运动不用导轨那应该用什么呢,别的没用过,可以在脏乱差的环境中,
这是老板接的单子,这个机构是经过客户同意才做下去的,现在,,,, 老板说让加钱改,但是我真的还没想到,可以改变角度的机构,谢谢前辈,给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跟5楼说的:
1、谁去谈的买卖,谁去跟客户接着谈加钱的事情。
2、结构上直接参照珩齿机

这个是老板谈的,现在让出可变角度的,我真的还没想到,设备还在公司放着呢,这是我来这公司第一个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头疼的就是后期加功能的,所以说设备的前期技术要求很重要。
角度旋转也是可以实现的,多一个旋转轴而已

但是,对应的其他轴都要变动

网友(点评):
你这个应该还好弄,前期我搞了一个多工位圆盘磨摩檫片的才是真的搞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跟5楼说的:
1、谁去谈的买卖,谁去跟客户接着谈加钱的事情。
2、结构上直接参照珩齿机

粉墨有护罩的,还有水,不会跑到外面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跟5楼说的:
1、谁去谈的买卖,谁去跟客户接着谈加钱的事情。
2、结构上直接参照珩齿机

燕尾槽拖板淘宝那种90.1米的那种不带螺丝杆那种

网友E:
用直线导轨没错,也没必要如此吐槽,用任何导轨都会有灰,磨床用直线导轨多如牛毛,日本客户特别喜欢用,因为更换快捷方便。直线导轨不足是抗震性不好,磨损了不能调,只能大修更换,防护需要特别好,那种没冷却液粉尘满天飞的确实不适合用。
其实楼主该被吐槽的是这个奇葩的结构,油石没事都搞两个斜置的导轨干嘛,是好看还是要节省俯视空间?搞水平轴不是清爽很多?
知道他们为什么吐槽你的灰怎么办吗?因为磨削的地方在顶端(如果不是,原谅我看不懂模型)吧?这样岂不是磨灰火星满天飞,看见过磨床的都首选磨削位置在砂轮往下转一侧,也就是让冷却液和火星往基座上面打,这样防护什么的好做多了,你要调角度也是很简单?

网友F:
角度可调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燕尾槽拖板淘宝那种90.1米的那种不带螺丝杆那种

燕尾槽拖板,那种太沉重了吧,摩擦阻力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直线导轨没错,也没必要如此吐槽,用任何导轨都会有灰,磨床用直线导轨多如牛毛,日本客户特别喜欢用,因 ...

是要节省俯视空间,您说的磨削位置确实说的对,没有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直线导轨没错,也没必要如此吐槽,用任何导轨都会有灰,磨床用直线导轨多如牛毛,日本客户特别喜欢用,因 ...

还有这个夹持圆棒旋转120度的结构,,用气夹头横向空间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角度可调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角度

楼主:
亲人们,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
你可以让工件旋转轴调整角度。

网友:
你这设备设计的是不是有点太复杂了?

网友G:
有没有砂轮磨损补偿功能?

网友:
工件与砂轮没有相对运动,砂轮很快就会磨出沟槽,需要经常修整砂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调试开发中的设备时,发现哪个零件不对劲需要用线切割修整时,首先就是把上面的轴承类都取下来,除非能 ...

导轨用igus的工程塑料直线轴承替代

网友:
设备增加角度是可以,但得先出整改费!

网友:
三等分怎么实现的,至于结构可以借鉴下钻头刃磨机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调试开发中的设备时,发现哪个零件不对劲需要用线切割修整时,首先就是把上面的轴承类都取下来,除非能 ...

精辟!

网友:
你这是穿刺针?做脊柱手术的?

网友:
这机器难度真大,下面评论的大神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砂轮磨损补偿功能?

有 结构是这个结构,但是好多细节不好做

网友:
工件装夹加个角度微调机构,类似车床跟刀架的蜗轮蜗杆机构,简单点的手动调整,复杂点的加电机调整。类似手工磨车刀头形式

网友(2021-11-29):
不知这位大师的设备成功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