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款70℃左右的加热线圈或发热片

楼主(2018-12-07):
寻求一款70℃左右的加热线圈或发热片

网友A:
有一种硅胶加热线,就是绝缘层是硅胶,150度以下都没有问题,当然也有板状的,道理和电热毯差不多吧。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硅胶加热线,就是绝缘层是硅胶,150度以下都没有问题,当然也有板状的,道理和电热毯差不多吧。不知 ...

有没有具体的型号?先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半导体发热片、陶瓷发热片...............多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导体发热片、陶瓷发热片...............多了去了。

找到啦,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型号?先谢谢你的回答

查到了,多谢啦

网友:
阻性电热元件,可以改变工作电压的调整,打到你的使用要求,最好是连续调压,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控制温度在70度左右吗?

网友:
感应线圈可以加热,受热体需是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控制温度在70度左右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