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链的设计功率计算

楼主(2018-12-07):
今天在算双链,按照公式,双链需要比单链更大的设计功率(传递功率乘以各种系数)。这与实时不想符合啊,是我理解的不对吗?

设计功率的公式

设计功率的公式

齿宽系数

齿宽系数

楼主:
这两个是传递功率不变,软件推荐的链号。双链推荐的链号反而更大。我有点蒙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链条主要按前面的需用功率推荐的。

网友:
你换最高的版本就没这个问题了,软件本身也有错。

网友:
这个倒是没有算过,用什么软件来算?

网友:
软件需要更新了

网友:
好好理解一下公式的含义。。。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P是某型号的链条在试验条件下能平稳运行得出的额定功率,乘以后面的那些系数是反映到你的实际使用条件,得出的功率是你要的实际额定功率,电机不超过这个功率就能保证稳定和寿命,软件给你推荐的链条是根据算出的那个红色数值来的,也就是配那么大功率的电机的话,要稳定运行需要推荐的链条,你要比较,就要让两个红色数值相等才行。

网友:
按手册上的承载曲线选取

网友:
从图面上看,km才是关键的系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