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撑杆门应该如何设计,步骤

楼主(2018-12-07):
安装位置,受力应该如何确定,我打开过别人的门,整个过程很舒服,都不会自由掉下来。
我知道是气弹簧结构,就是受力和安装位置的选择比较麻烦,我知道他们杠杆原理的计算,但是就是改下支点的位置再算算,受力不行再改改,一直改到合适位置,这种结构有没有一个合适的理论计算,直接或者大概确认安装位置。

网友:
打开状态再其次,关键是关闭状态,一定要过死点,这样门不会自己打开。

网友:
百度关键词 “方舱舱门的气弹簧选型安装设计”

网友(点评):
也可以是电动缸啊!

网友:
标准件吧,不用你设计细节。你只是找到合适的

网友:
门的重心实时变化,气弹簧可以理解为二力构件!

网友:
是两个气弹簧

网友:
氮气弹簧了解一下

网友:
看图,是机器上的,在厂房里用
汽车上有类似的门,如桥车的后面,大桥车侧面的行李箱,这种门可以在网上找到。而且几乎都是用外国人名字命名的。是成熟的连杆机构,照抄就是了。如果自己搞,似乎往往出问题。当然,如果没理解人家现成的设计,也会出问题

网友:
关门时必须超过平衡点,超过越多越可靠。

网友:
氮气弹簧的放置位置很重要,如果一开始估不准确,可以设计成腰型孔来调节。

网友:
但凡用点心,网上 都能搜到的。
https://wenku.baidu.com/view/ae7d240db8f67c1cfbd6b87e.html
一般氮气弹簧,细杆都要朝下,链接中的万向型可以不受限制。
下面图片是标准件手册中的说明。

网友:
气弹簧选型涉及较多参数,如果自己计算出来的和实际有偏差,那建议参考ACE Gas Spring的计算软件(该软件不对客户开放,需要提供实际应用参数,ACE工厂或者代理商提供选型):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cd4e6184f7ec4afe05a1df56.html
我找了 网上这篇应该比较靠谱

楼主:
|ahway发表于 12-10 08:58气弹簧选型涉及较多参数,如果自己计算出来的和实际有偏差,那建议参考ACE Gas Spring的计算软件(该软件不对客户开放,需要提供实际应用参数,ACE工厂或者代理商提供选型):

这个好,可以给个网址吗

网友:
学习了,我公司类似的设备一直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