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和三相异步电机的使用

楼主(2018-12-07):
老师们好,我想请教一个比较幼稚的问题,一台焊接自动换枪机器,有两个三相异步电机控制X轴和Y轴的运动,一个86步进电机控制Z轴的运动,还有一个57步进电机控制Y方向的微调,一个伺服电机控制X方向的微调,请问这么选择电机的原因有哪些呢?谢谢大家啦!(图已经尽力了,画的是轴测图,别介意大家,焊枪位置两个电机我猜测是用来微调精度的)

网友:
应该是进枪退枪,回转吧。

网友A:
三相异步电机便宜,粗调凑合用用,不用计算位移(或者轴加了编码器),步进电机低速力矩大,精度要求还行,伺服电机控制很精准。这样布置可能是为了节约成本,控制上要求多点

网友:
不同电机,价格不同,精度不同,可控性不同,按照使用要求,在能达到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尽量选便宜的。这就是设计选型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异步电机便宜,粗调凑合用用,不用计算位移(或者轴加了编码器),步进电机低速力矩大,精度要求还行, ...

谢谢您的回答,受教了

网友B:
这个设备是成功案例吗?是否可以正常的使用?电机选的偏小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备是成功案例吗?是否可以正常的使用?电机选的偏小一些了。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自动换枪焊接机器人,正在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