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都用在了什么地方?

楼主(2018-12-08):
1)自动驾驶汽车。但没有正式上路。中国跟随
2)机器手。如看护老人,如做饭。中国跟随
3)数据医生。如脑中风诊断和治疗,如读CT片、中国跟随。我看到的最早的应用人工智能就是在医疗,国外是诊断肺癌;中国是中医,好像是肝病,是著名中医关幼波带着人搞得,不过好像没结果
4)语音识别和同声翻译。中国跟随。今年李克强总理出访,参观一个展览会。展会上有个中国企业展出了一款翻译机。李克强当时就自掏腰包买了一台,送给了陪同的那个外国总理。老外的总理乐呵呵的收下了。
5)家庭的某些应用。如管家
6)下棋。著名的alphaGo。与此相当还有炒股(投机交易)软件,作为辅助已经使用
7)word、excel中的帮助是人工智能,这可能是我们天天接触的东西。这是早期的人工智能,原理和肺病诊断一样。

以上这些是实实在在的应用,也许还要完善。不过工程上所有的产品都是在不断的完善,直到退出市场。
中国跟随的意思是国内也做出了东西

机械制造中还没有实实在在的应用,好像其他工程实际应用中,也差不多
在机械工程中,人工智能的探索还是有的
比如,设计软件中,用神经网络实现设计习惯。比如用同一个软件,你喜欢偏安全,我喜欢偏极限设计。那么软件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可以让你我不同的习惯,体现在设计结果中。
不过,在工艺设计软件中,就不太灵光了。现在计算机辅助机加工艺设计主要是三种实现方式:检索式、派生式和创成式
顾名思义,检索式就是在数据库中找找咱们厂以前相同的零件加工工艺,比如200六孔的法兰盘是怎么加工的,拿来就用;派生式就是找出形状相同的零件,然后针对尺寸差异修改出新工艺;创成式就比较牛逼了,凭空就给你编出工艺来(当然有零件图)。
显然,创成式远远到不了实用阶段。检索式肯定行(注意咱们厂的含义),但是太死。而人工智能则是在派生式中起作用。但是由于工艺特别靠近实际,又有经验因素影响,等等。好用的不多见。当然由于有“咱们厂”的限制,即使有了好用的外人也不容易知道。
最后就是排程排产。人工智能的应用就更差了。第(7)中的技术诞生的年代可能是70年代,可是为了弥补ERP中排程排产的问题(其实根本就不行),在八九十年代弄出了MES(MES在ISO有个专门工作小组负责其架构和规范。好家伙,全世界的牛逼大学如麻省理工\剑桥、企业如波音\通用汽车\通用电气\西门子几乎都在这个小组里)。可见人工智能在排程排产中还是不太行。

楼主:
西门子,在北京有一个展台,展出西门子名为“双生子”的系统,也算是智能系统。这算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
此后,西门子招牌产品就是它了
出的产品有,按你的脚,定制一双适合你的跑步鞋;根据你打高尔夫球的习惯等,为你定制一根球杆,使得进球概率提高。

网友:
小米的“小爱音箱”算是一种智能产品,可以跟她进行对话、聊天、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也可以骂她,跟她吵架,不过你跟她吵架的话,她会告诉你:吵架、骂人不好,这是没素质的表现!这是我同学家的小朋友来我家里玩发现的。

网友:
在国内不是已经有无人工厂了吗?无人工厂不属于人工智能?还有《机智过人》里不是有好多人工智能的应用了吗?作诗,声音识别,影像识别,人脸识别并通过幼儿的脸找他们的爸爸妈妈,还有守卫国土等等。。。。。。

网友(点评):
在哪里?给个链接行吗

网友:
谢谢大侠分享!整理的挺全的。

网友A:
中国现在创造创新的能力还有待提高,能跟随已经很不错了,现在机械行业的工业4.0提倡的就是要智能化,貌似推进缓慢,利润的降低也是硬性人工智能的一个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国现在创造创新的能力还有待提高,能跟随已经很不错了,现在机械行业的工业4.0提倡的就是要智能化,貌似 ...

“利润的降低也是硬性人工智能的一个因素”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点评):
没有利润谈何研发投入

网友:
人工智能更多的是应用在居民生活领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国现在创造创新的能力还有待提高,能跟随已经很不错了,现在机械行业的工业4.0提倡的就是要智能化,貌似 ...

“没有利润谈何研发投入”
这个不至于吧?智能化还是能带来好处的。比如故障诊断,可以帮助人判断,缩短时间
不过,现在什么算是人工智能似乎有点含糊。有一种方法是以算法划线,用了哪几种方法就算是人工智能,否则不是。对于故障诊断不用人工智能的算法,应该也可以,就是土点,比如几百句if then ,再加上几层嵌套。

网友:
诶。我听不懂

楼主:
抱歉,我再解释一下
1)所谓偏安全,偏极限
以轴为例。在设计时,60mm直径刚刚满足强度要求,那么62mm直径(增加不到5%)可以理解为偏极限,65mm直径(增加接近10%)可以理解为偏安全。这样的结果是设计者主观意识导致的。例如选系数不同值,就会造成如此结果。当然实际情况更复杂
那么,辅助设计软件,由于用了某种算法,可以让软件记住你的习惯偏好,比如选系数值时每次都是偏安全,软件将这些记录下来。在过了一段时间后,软件就可以自动替你选系数值,那么设计结果自然和你以前的习惯一样了
2)工艺设计中的三种方式:检索式、派生式和创成式
检索式:可以理解为翻阅以前制定的工艺文件,找出一模一样的零件,工艺就可以直接用。当然如果涉及的车床坏了。那就重新来吧。检索是计算机最拿手的,条件是:先要制定一套编码,编码是帮助计算机查找,没有不行,错了也不行;把以前的文档全部录入,必须要准确,如果准确程度低于85%,那么这套数据就是垃圾;最后要有一个检索工具。
创成式:思路是首先弄出不同特征的工艺,再把这些不同特征组合在一起,最后推导出整个工艺路线。比如轴上可能出现的特征:中心孔、圆柱(也就是轴段)、键槽(平键、花键、齿形键等)、砂轮越程槽、R倒角、普通倒角,等等。这些特征还有公差等限制。对每个特征分别制定加工方法。组合首先要解决几何位置,然后处理组合后的工艺合并和分拆(比如粗车可以一刀走过多个特征,R倒角可以和精车一起完成)。而这中间需要各种判断和抉择,人工智能在这里起作用。由于工艺路线的影响因素太多,并且不可能推翻以前积累下来的经验(被反复验证,是合理的),所以要想他实用,还早着呢!
派生式:检索式太死,而创成式不靠谱,还是中间路线最好。派生式大致思路是先做工艺模板,之后套用模板。大家都熟悉excel,就相当于单元格公式下拉。
模板是这样的:
车一根阶梯轴的工序:下料、调质、钻中心孔、粗车一半通长、各个轴段半精车(每次走刀量)、掉头加工另一半、键槽加工、精车及其砂轮越程槽(R倒角,普通倒角)、修中心孔、磨轴段。另外模板中还包含:公式(如计算工时),每道工序对应的工作中心(也就是机床)、需要的夹具、刀具等。当阶梯轴只在一定范围变化,形状和精度不变,那么只要改一下模板公式中的参数,通过模板就能自动生成和模板一样的工艺路线,以及工时、用到的设备。这样的模板派生出的工艺路线至少可以编制生产计划了(排程排产)。熟悉工艺的知道,上面所叙述并不符合工艺规范。只是满足某种需要。
接下来还要解决一个问题问题:模板适应范围有多大?模板越死,则适应性差,但模板制作简单。这就需要大量的模板来适应企业可能出现的新零件;反之,模板可以少,但制作难度就大了。比如,上面讲的模板,要同时适应精度不同的阶梯轴就有问题。精度高才要磨并且加调质处理。精度低,调质和磨可省掉。再比如尺寸变化很大,那么就要考虑换台机床才能同一道工序,等。总之,变化不能超出模板处理的能力。为了减少模板,模板本身也要具备变化能力。
按照上面的叙述,软件实现不难。要强调的是,这绝对不能排斥经验。设计者,必须要精通设计、精通工艺、精通排程排产,不然的话,还是一个翻版的ERP,让人笑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国现在创造创新的能力还有待提高,能跟随已经很不错了,现在机械行业的工业4.0提倡的就是要智能化,貌似 ...

根据我的接触,智能化缓慢的重要原因就是理念大大超越了社会承受力,也就是最顶级的精英设计了未来制造业的生态,但是目前来说广大制造业主要还是低端劳动力为主,说白了会很快把智能化工具运用起来的人主力不在制造业中,智能化制造首先是对于使用者的文化素质要求特别高,其次就是淘汰简单重复劳动,淘汰的劳动力数量太大甚至会引起社会动荡,这两者就算有人有魄力强力推行,从人类关怀来说也不应该短期内很激进完成。其实未来的制造业方向已经很明确了,必须掌握一定的计算机语言,至少也应该是熟练掌握使用计算机相关软件进行远程生产安排。这年头对于绝大多数主流社会生产力来说,凡是脱离计算机和网络的行业或者工厂只会越来越困难,这就是大势所趋,是我们这代人必须面对的生产方式。很多人一谈问题容易提到创新创造,实际上很多现有工具都没有用熟练,就跟前两天有个帖子说本科生磨钻头一样,我搞不懂为什么不用磨钻机,还要人工用砂轮去搞,真的是闲得蛋疼

网友(点评):
不明白为什么要学磨钻头,看看13楼最后一段

网友(点评):
@zmztx 你现在还会用小刀去削铅笔吗?思想落后救不了的~~~有磨钻机不用去手磨,是不是闲的没事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我的接触,智能化缓慢的重要原因就是理念大大超越了社会承受力,也就是最顶级的精英设计了未来制造业 ...

道理很简单
群钻的专用刃磨机有,不少,但没见过好用的。指望用来磨群钻不现实
只见过一种万能磨床,可以磨出合格的群钻
原因在于,砂轮在磨麻花钻时,每一次上刀都要出来几个面和几个角度。由于设计者就没明白群钻的形成过程,所以设计出来的专用机器没办法好用(有却自由度的,有需要计算坐标变换的。可是就算是大学毕业,有几个能在麻花钻上正确计算坐标变换)。而用万能磨床,也需要了解了群钻形成后才能磨出来
在普通麻花钻刃磨中,在钻芯修磨中也有类似的问题
如果想用机器磨钻头,必须先会手工磨。如果要设计钻头磨床更是如此。现在工人磨钻头(普通钻头),方法正确的不会超过20%
道理很简单,不难理解。你这是想设计钻头磨床吧,否则怎么有这么大的兴趣?

网友:
人工智能?怎么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道理很简单
群钻的专用刃磨机有,不少,但没见过好用的。指望用来磨群钻不现实
只见过一种万能磨床,可 ...

看来你真的没见过,磨钻头的机器满世界都是,又不是新鲜玩意儿,一个类似加工中心刀柄的套筒套住钻头,然后对应钻头大小,依次插两个孔就磨好了,淘宝去搜一下嘛,哎,照你的想法世界巨头比如富士康肯定有一群磨钻头的高手,不然怎么跟得上产量怎么保证加工要求。。。现在普通中小机加工配套企业用钻攻中心都进行刀具寿命管理,每天几十把钻头要磨,操机的不会用砂轮磨钻头太正常了,忙不过来的时候都是扫地大妈在磨钻机上磨的,按你的想法你去砂轮上挨着磨吧,每天光磨钻头不要干活儿了,意识跟不上没有体验过凭我对这个行业人的认识,是很难说通的,能一下说通证明特别善于接受新事物,特别善于接受新事物的早就改行了,所以可以理解你的执着,包括之前那个帖子,别人搞设计,就知道孔多大就可以了,还要去学磨钻头真的太闲了~~~时代在进步,一边抱怨行业发展慢自己待遇低,一边还抱着老思想不肯学用新东西,无法提高效率创造价值拿什么涨工资,让我想起早前齿轮杨大侠那篇故事里把会算个模数还是什么当看家本领的,然后计算机数控一来就傻眼了,如果我是你,一定先去了解了解,我估计说了这么久你搜都没搜过到底磨钻头的机器是什么东西

网友(点评):
注意,群钻不是普通钻头,虽然也是用麻花钻磨出来的。对于机械专业的,这可是最基本的知识

网友(点评):
@zmztx 哎呀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去把第一个帖子到这里的帖子都看一遍,看在说什么。大家在说开车,你说开F1,牛头不对马嘴嘛

网友(点评):
@zmztx 不过我说开F1只是一个比喻,你不要误会说你说的东西多高级啊,对于之前那位朋友,你想想他有没有必要去搞那些,老外不会磨不一样世界领先,我们会还不是就是自我陶醉孤芳自赏,关键问题要解决

楼主:
什么算人工智能,这还真不好说。现在很多设备、软件,都说自己是智能化
但是,如果以算法划线,如何界定人工智能就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真的没见过,磨钻头的机器满世界都是,又不是新鲜玩意儿,一个类似加工中心刀柄的套筒套住钻头,然 ...

磨钻头的事就别再说了,因为我会磨钻头,而且会磨群钻。除了我自己用,也替人家磨,当然这是以前的事情了
还是说说齿轮吧
作为机械专业的,怎么叫能计算模数?齿轮传动设计计算是一整套流程,很少听说只计算一个模数的。因为齿轮啮合(几何)、轮齿强度等要设计计算的东西多了去了。何况模数也不好单独来确定啊
齿轮传动计算,确实比较复杂。如今不断的把现代设计方法加入到齿轮设计中,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以前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经验
对于学机械的,应该知道GB3480,现在是97,以前用83。且不说里面有多少参数,他至少提供两种计算方法,一种真是计算,一种是简化计算(大量查表)。计算机普及后,想用计算机来帮我们算。是不是直接套用套用标准就行了呢?真干过齿轮传动的知道这不行
比方说,强度计算(最简单的包括齿面接触和齿根弯曲)。标准给出的是一个个参数怎样计算。问题是到最后有几个参数不理想,就要从头再来一遍。而我们希望最好一次给他计算完成,也就是说要凑数,把N个参数凑到你满意。想想,仅仅套用标准就能办到吗?这之间还要弄明白N个参数的内在联系。
这还不够,3480只是强度标准,齿轮强度还与齿轮几何形状有关。几何形状包括模数、齿数、变位系数、螺旋角;还有中心距、速比分配。真到计算时还会涉及更多的参数,如精度(对强度设计有影响)、齿顶(根)高、刀具参数等。
这些参数如果只考虑独立变量,也有几十个。
所谓凑,其实是用一些计算方法来实现的,也就是现代设计方法。
不知这些你想过没有。不要觉得机械简单,把老师教的东西先弄弄清楚。基础不好,什么都干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磨钻头的事就别再说了,因为我会磨钻头,而且会磨群钻。除了我自己用,也替人家磨,当然这是以前的事情了 ...

没人觉得简单,而是你把事情想得简单了。。。通常只有自己把事情想简单的人,才出口就是别人以为简单。因为你认为简单,实际操作的时候走一步错一步,等好不容易搞清楚了就觉得很难,别人一说你就用自己的经验下了定义。。。这一点也是我在接触机械行业的人口中经常听到的,同样延伸出来就是很多人以为随便找几个人在厂里磨磨刀就可以干掉欧美那些收罗全世界精英的巨头

网友(点评):
看来你不是学机械的

网友(点评):
@zmztx 不用看来,这里很多人都知道我不是,那又怎么样呢?惯性思维会让你的工作没有突破,有工具不用拒绝新事物拒绝进步拒绝时代潮流,我也不知道你想说明什么,我想我们现在行业处境还轮不到任何人摆资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