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如下产品的手动工装

楼主(2018-12-08):
手上有一个产品的工装设计,自己暂时没想出来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求助各位大佬
1.右侧的软管与左侧的胶盒连接处间隙太小了,有什么夹紧方案可以在安装的时候不干涉
2.软管在安装的时候前端会收缩,如何保证软管完全安装到位
3.软管在安装时前端导向如何设计
4.软管在安装时的动力如何提供,齿轮齿条还是滑轨滑块比较好
5.安装完成后夹具退出的方式。
以上,望各位大佬指点下,小弟不胜感激。

未安装前

未安装前

安装后

安装后

楼主:
大佬们,指点一下啊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静等高手。

网友A:
把套软管的那块延长下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套软管的那块延长下不行?

你说的是胶盒上面突出的那个部分吧,不行 整个产品已经定型了,以前都是人工装配,现在考虑加入工装,方便人员快速安装。

网友B:
1)软管多长?或软管是不是一卷一卷的?---机构可能得不一样。。。

2)软管凸起部位,是一圈一圈的还是螺纹的?推入方式可能还得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软管多长?或软管是不是一卷一卷的?---机构可能得不一样。。。

2)软管凸起部位,是一圈一圈的还是 ...

1.软管不是成卷的,软管长度大概在600mm,软管的固定方式暂时的想法是:人工把需要安装的一端放在固定的夹具上,然后用机构夹紧,再把软管推过去,达到安装的目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两个问题:1.软管的一端与胶盒连接的一端间隙太小,使用什么方式的夹具比较好 2.胶盒伸出部分前面有个凸起部分,软管安装后卡进去,所以软管在安装时前端会收缩,如何确保安装到位,安装到位后软管距离胶盒接触面大概4个波峰的距离,两个波峰的距离3.3mm。
2.软管凸起部位是一圈一圈的,凸起部分直径12mm,凹下去的部分直径10mm
3.暂时考虑的方案是纯手工的,待手工工装验证通过后在考虑半自动化的。

谢谢大佬的回复,跪求解决方案!

网友C:
这个软管是控制电缆的护套管吗?

网友D:
个人建议,如果手动的话工装可以做成:
   设计卡具(按压自动下合,然后手动开启)固定管子到对接位置,最底部设置导轨滑动,然后再治具尾部安装快卡,用以推动对接。
注:新人建议,可能不成熟,如有不适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建议,如果手动的话工装可以做成:
   设计卡具(按压自动下合,然后手动开启)固定管子到对接位置,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谢谢!

我的想法也是这样的,上面的部分做夹具固定,安装完成后底部通过滑轨移动,夹具退出来,但是两个问题点我这边没想到具体的解决办法。

1.软管在安装的时候是会收缩的,所以如何方便的保证安装到位
2.软管安装的部分与胶盒突出部分间隙太小了,5mm不到,固定的夹具具体形式是怎样的,如何在这么小的间隙下保证夹具的稳定性,毕竟在安装的时候还需要对软管进行一定的导向,否则软管也无法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软管是控制电缆的护套管吗?

是的
这个工装弄得我很是头疼。。。

网友E:
既然要自动化了,说明产量非常大,为啥不对原件进行改进呢?波纹管定制成洗衣机上水管那样的直头连接,盒子上的伸出部分也伸出多一点。
美国人为了实现番茄自动采摘,研究了厚皮番茄。为了水果机械化采摘,矮化了果树。
想实现自动化,不能完全照搬人工那一套,思路也要改变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要自动化了,说明产量非常大,为啥不对原件进行改进呢?波纹管定制成洗衣机上水管那样的直头连接,盒子 ...

你这说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最终的决策权不在我这里呀。而且现有产品已经生产出来很大一批了,是比较成熟的产品样式了,部门内部有通过工装提高工人安装效率的想法,自然是要根据现有产品来进行设计的,而且在做出手动工装验证通过后,对效率有比较大的提高之后才会考虑半自动化、自动化的设备投入的。
当然你的建议,我会在部门内部提出来讨论的,谢谢你了。

网友(点评):
嗯,目前的产品十分不利于工装,伸出部分太短工装很难配合,波纹管没有直头是为了节省2分钱成本。这就要和自动化比较一下,自动装配能节省多少成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1.软管不是成卷的,软管长度大概在600mm,软管的固定方式暂时的想法是:人工把需要安装的一端放在固定的 ...

工况:大外径12mm的波纹管推入三四个波纹,管长600mm。

我的想法:

1)必须一边转一边推入。-- 这样才能使那一节一节的“坎儿”轻松迈过“粗脑袋”,而且插入部分不会有多大的内应力。

    推荐方案:做一个类似成型模具一样的腔体,一分二,装折页。腔体大内径小于11mm(这得自己看波纹管的软硬来决定了),小内径还是10mm,大概做三四节的长度就行了。

   打开腔体,放入波纹管,前端露出插入长度再加一节。
   锁上腔体,边旋转边推入。

   (旋转方法:把腔体的一半固定在叉子前端,使墙体的轴线和驱动轴轴线一致就行。)

2)老大,波纹管的裁切,也太那个啥,难看了吧。
     做上面说的腔体时,一次性做长点儿两三节,拿回来线切割出来两三节的长度,做分切夹具。
    分切位置应该平整,而且应该在凹进去最深的地方。那个地方,最容易涨开,还可起到导向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况:大外径12mm的波纹管推入三四个波纹,管长600mm。

我的想法:

导向+固定腔体如果按照大内径11mm、小内径10mm的尺寸只做一段的话,估计不行,因为在盒体上面伸出部分的凸起是大于10mm的,如果只做一段的话,工装会把软管卡死,在装配时无法推进去的。

所以我的想法是把工装腔体分为两部分,前段腔体的作用是导向,把软管固定住,在安装的时候不至于左右晃动,后段腔体按照11/10mm的尺寸把软管卡主,然后无论是旋转还是推动把软管套到盒体上。

按照这个思路的难点就是又回到最初我提到的问题了:
1.软管距离盒体突出部分间隙太小了,我不知道什么材质或者什么形式的工装可以保证稳定,间隙只有5mm不到。
2.在工装分为两段的前提下,前面的腔体只是起到导向的作用,无法对软管进行限位,在安装过程中软管前端会收缩,在推动2个腔体往前走的过程中,前面的导向腔体碰到盒体的时候,软管处于压缩状态,也许软管并没有安装到位,最后还需要人工把软管在捋一下,造成工序的浪费了。如何减少这个步骤我暂时还没有想到办法。以上两点就是我目前感觉这个工装比较难解决的地方了。

限位腔体的样式

限位腔体的样式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导向+固定腔体如果按照大内径11mm、小内径10mm的尺寸只做一段的话,估计不行,因为在盒体上面伸出部分的 ...

放一个传感器来感应波管是否推进到位,若不到位必定处于压缩状态,那么可以增加一个旋进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一个传感器来感应波管是否推进到位,若不到位必定处于压缩状态,那么可以增加一个旋进的动作

旋进动作如何实现呢,前端的导向夹具是通透的,没办法设计成凹槽的,无法卡进波纹管的波谷里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这个工装弄得我很是头疼。。。

需要先把电缆从传感器盒子里穿出来,再把套上护套管吧?

网友:
夹软管的钳口按软管凸楞尺寸制作会可靠些

网友:
用气缸上下加紧后压入。

网友:
我感觉就按人工原理,做个手动的硬怼试试,先把原理实验通了1

网友(点评):
人工原理是天理,机械,只是把人工做不到的每次相同动作做相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向+固定腔体如果按照大内径11mm、小内径10mm的尺寸只做一段的话,估计不行,因为在盒体上面伸出部分的 ...

1)这种管套上手动套入各种软管的经验,我应该比你多不知道多少。你认为的“估计”,根本不需要估计,自己亲手去套入和验证才是硬道理。

2)机械设计,是需要数据关联的,请先把我说的各种数据看清楚了再否定。你在苦恼的这个设备机构,半路出家的我早时就已经做过的,不靠别的,就是自己动手多试验。

只靠估计去否定,不如亲手实验从否定中收集数据来弥补。

比如,被套入的管子头大,软管口子小,对不准?

只要把我说的认真分析和亲手试验,即使固定管头的直径大于软管口径,都能随便推入的。

当然,这得看你在亲手实验中,能不能逮住何时用什么速度去碰撞、挤压、自找中心、自动扩口套入等等数据。

这些数据,都不是很严谨的,差不多就行,但不得不自己去亲手实验收集。

因为,别人无法清楚你的软管到底多软。。。

网友G:
我这里有一个方案,供参考

红色部分是一个两指夹爪,夹爪并不是完整的360度定位,对左侧的耳朵做让位

蓝色部分为定位段,同时提供插入推力

蓝色部分的上端对应直径12mm,下端放置几圈10毫米的突起,用来给软管提供插入力。具体几圈,要做测试,以顺利插入并且不损坏软管为标准

同时,应该在红色和蓝色之间增加一个刀片,来将软管端面切整齐

上面说到的三部分均安装在导轨滑块上,可以整体向上滑动

动作顺序如下:

1. 人工放入软管
2. 人工放入产品本体,设备自动定位夹紧
3. 蓝色部分夹紧,来对软管做定位
4. 刀片自动切软管
5. 红色部分夹紧
6. 软管整体向上移动,当产品头部进入软管入口后,红色夹爪松开
7. 软管继续整体向上移动完成插入

上面提到的刀片有两个作用
1. 将不太整齐的软管端面修整一下,保证插入过程不会偏斜
2. 蓝色夹具对软管的轴向定位是利用的10mm直径的沟槽部分,而软管本身的切断面可能在任意位置,为了保证插入深度的统一,需要对软管进行裁切,从而最终保证插入深度的一致。

这个方案的成功概率应该至少在80%以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我这里有一个方案,供参考

刚看完全部的楼,我的方案跟14楼的ricky大侠真是不谋而合啊@Cavalier_Ricky

我也认为插入并不是问题,产品本体部分需要插入的地方有那么大一个倒角,根本不需担心对不准的情况

倒是有一点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测试的时候插入力过大的话,可以考虑在在插入结合部位喷一些润滑剂,具体什么润滑剂需要看一下这两部分的材质,可以列入考虑范围的有水,酒精,润滑油等等。这个作为备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看完全部的楼,我的方案跟14楼的ricky大侠真是不谋而合啊@Cavalier_Ricky

我也认为插入并不是问题 ...

我的建议里也提到过:前端露出插入长度再加一节。

这就是为插入充分到位的考虑。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会进去得过多。

其实,我以前玩儿这个,都是多插进去,再往外拔出一点。

这样,因为管子是边转边插入,很容易消除掉插入部分拥挤造成的内应力。

也就是,插入后管子的前端,今天离墙面几毫米,明天后天也是几毫米。

这才是机械化自动化弄出来的产品。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方案和建议,就不一一回复了!
我先做一套简单的工装来验证一下吧。

网友:
使用夹头夹

网友H:
关于波纹管收缩的,用弹性体树脂做夹具内镶件,带与波纹管配合的槽(边上的两个好解决,夹具推进时避免与突出的中间部分阳接头以及定位孔安装法兰的干涉比较难,这个产品设计时关于可装配工艺性的论证不是很充分,工艺工装的介入太晚了)
在汽车管路里常用的,接阀类,碳罐什么的,会用到的装配工艺,这个盒体上的阳接头像是与橡胶软管配合的,能解决一定的密封,吸震,降噪的问题。并不是直接与波纹管配合的规格,
要工装的话,应该是有不小的量,可以考虑在波纹管上增加两道纵向筋条(挤出模上留个小槽即可),来提高下轴向刚性。
没有密封要求的话,换内孔径大一点的波纹管。
还可以,加一小段橡胶管,做为辅助过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于波纹管收缩的,用弹性体树脂做夹具内镶件,带与波纹管配合的槽(边上的两个好解决,夹具推进时避免与 ...

正在为夹具内套选择什么材料头疼中,感谢大佬的指点。这款产品是车用传感器,还在测试打样阶段,但是产品订单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介入这个产品的工艺工装时间比较晚!
大佬的意见我会反馈给部门内部进行论证讨论的,看能不能从产品设计上再加工艺工装提高产品的装配效率。
两个凸起的圆盘为内部风扇安装孔,这两个应该是动不了的了。

网友:
如过产品没有设计冻结这个问题就好办了,
接头布置尽量可能分散一点,避免装配时夹具干涉,
接头直接出在盒体侧面上变径太突兀,根部应力容易集中,,汽车用的震动冲击、冷热冲击是基本测试,到时可能会裂,
最好加个圆锥台阶过度,让装配部位伸出,实现前后错开也是个选择,实在是没有空间,周围也要拉加强筋
接头结构尺寸应该是行标件,对应要装配的管规格直接选型就可以了,相关的你可以了解下阿雷蒙,诺玛这些公司的产品册,

网友:
做一个如软管螺旋的钳头,夹紧,热电吹风吹加热;快速装入。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