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M同步轮建模

楼主(2018-12-08):
使用UG10.0进行S2M同步轮建模,这个不会呀!S2M的同步轮标准件最大外径OD=45.33,我需要画到59左右,在线急等求救!

S2M标准件图档

S2M标准件图档

网友A:
这个不需要画,真接下3D文件就可以

网友B:
左上角不是有产品介绍,技术参考,3D模型吗 下载那个模型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画,真接下3D文件就可以

S2M的同步轮标准件最大外径OD=45.33,我需要画到59左右,标准库里没有这么大外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上角不是有产品介绍,技术参考,3D模型吗 下载那个模型就ok啦

S2M的同步轮标准件最大外径OD=45.33,我需要画到59左右,标准库里没有这么大外径的

网友:
节径PD接近59的其齿数有92与93两种,其中齿数为92时其PD=58.57,齿数为93时其节PD=59.21

网友:
引用 网友C:
S2M的同步轮标准件最大外径OD=45.33,我需要画到59左右,标准库里没有这么大外径的

迈迪设计宝,里面有插件的,可以设置参数自动生成

网友:
这种也要自己来造型画出来太费劲了,直接数模标准件库里面调取即可,实在不行画个圆柱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