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座位小桌固定旋钮,设计不牢靠

楼主(2018-12-08):
好几次坐高铁有此感觉,座位前的小桌掀起来固定,如图红框内的那个旋钮很难操作,必须用力向前推压小桌板才能让旋钮固定住,很不方便。堂堂高铁车座这样设计,似乎有点问题。不知道使用几年了,更换这个旋钮应该成本也不高。如果不是设计问题,那就是维护问题了。

楼主:
从杭州转车发现这个小桌折叠起来的方式就比较合理了。

网友:
这种东西没必要设计的太出奇,好用就行。

网友:
也可能是把包裹料厚没搞准

网友:
哇,在看小龙女呢。

网友(点评):
呵呵确实是,看来你好熟悉。

网友(点评):
不会是层主熟悉龙女,

网友(点评):
每次想到和伊志平的那个画面!心里。。。真不是滋味啊!

网友:
座椅上的包装座套太厚了。

网友(点评):
正解,鉴定完毕。

网友:
高铁座位的供应商应该也是不同的吧,每家有自己的设计思路,下次估计就会有优化的设计了吧

网友:
我觉得这个旋钮很好用,或者可以坐一等舱,那种扶手里抽出来的,不用往上推

网友:
还是第二种折叠方式可以人性化,操作起来更方便。第一种在长期使用后,当转角变形,更本就没办法卡。但第二种对于转角的扭簧要求高,如果质量差一些,就会自动掉下来。

网友:
其实我比较想吐槽高铁的充电插口,高铁椅子是可以旋转的,但是充电的插口是单向的,有的时候插口在正前方,这时候比较顺手,有时候在自己座位的正下方,体型稍微大点的人,坐下来连孔在哪儿都看不到。想充电只能抓瞎。而且不是每个座位对应一个,ABC座 的位子上只有两个插孔,使用不方便,插个电源还要影响隔壁座位的。

网友:
高铁上这个东西的价格会远远超过你的想象,所以不会轻易换的。比如高价买普通的一个东西,合同上写明的技术要求,现在没用多久就给你换,这不是拆自己台吗。

网友:
那个小按钮,记得最初做高铁的时候,每次放置回去感觉还好用,不过随着坐车次数多了,时间长了,越来越不好用了。

网友:
坐高铁,我就是觉得为什么没有头枕啊,睡觉都不舒服

网友(2019-01-24):
有车坐就行了,还要啥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