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pom的加工问题

楼主(2018-12-08):
这个箱体是用黑色的POM做的一个箱体,变形太严重了,几乎每块板都是翘的,长宽256*256,厚18。想请教下大家,是材料本身的问题还是加工问题啊,有没有什么塑料比较轻,加工又不容易变形的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
正常,本身材质就是加工合格了,放2天都自动变形。
看你用途了,代木可以考虑

网友:
最近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开会讨论下来,准备用进口的红色电木,可以考虑下

网友:
POM会变形很正常

网友:
正常,POM板属于工程材料,怎么加工都会有变形的情况,考虑一下换材料或者中间变形的地方增加一个螺栓固定什么的

网友:
不知道你为什么选择用POM做箱体 POM加工的时候本身就会变形 很多Holder都是锁板加工的 即使如此 放置时间久了也会变形 你可以用电木材料加工

网友:
主要是POM属于工程塑料,没有板材的刚度好,稍微锁得紧一些就会变形。

网友:
LZ用pom做箱体的要求是什么,工况如何?

网友(2019-10-09):
18mm厚POM,如图加工,平面度是可以管控在10条以内的,250mm方形也不 是太大,
做下粗开和精加工就可以,后面不接触水和湿气,不晒,基础变化不太大。
如果能在中间加个沉孔螺丝,那更好了。

上海承图 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