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惯量计算

楼主(2018-12-08):
各位大师,这种类型的传动,伺服电机转动惯量怎么选择?齿轮模数m=5,分度圆直径100,

伺服电机通过齿轮齿条推动整个机器走

伺服电机通过齿轮齿条推动整个机器走

网友:
像这类计算惯量和功率的 可以直接打给电机供应商的技术支持 他会帮你算好的

网友:
从负载端往电机这一端做等效计算。把传动链上的负载和相关尺寸发上来。

网友: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齿轮齿条传动一般还是优先满足扭矩的要求,选择合适的电机和减速比,如果惯量不满足,再考虑中高惯量的伺服电机。惯量这个问题有几种方法,如果你材料设置的合理,在三维软件中是可以直接求转动惯量的;第二个你要自己算的话,建议网上找一下相关的EXCEL表格,里面有很多情况的伺服电机选型,比如齿轮齿条(水平,垂直),丝杠(水平,垂直,),转台,翻转机构等。
其实楼上说的很对,你自己做个工况需求表格(速度,加速度,齿轮的尺寸、模数,负载等),让电机供应商给你选了,不过最好自己预选一下。
这类东西你选得多了,后面都可以直接拍脑袋选的,齿轮齿条水平负载多少公斤,选多少功率的电机多少减速比的减速机,都差不多的。这玩意我以前搞桁架的时候,自己做了个统计,再碰到的时候,直接查查统计的表格就行顺带再说一点,这个模数5的齿轮是不是选的太大了点,垂直使用状态下模数4,25齿的齿轮抗个300KG 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你这结构是齿条动还是齿轮动啊,看不大清啊

另外要算惯量,把负载质量发上来啊

网友:
楼主看来应该是会惯量比计算,只是不确定这种“特殊”一点的应用怎么计算

这类应用,负载惯量=可移动部分的总质量x齿轮半径的平方

套在你这个应用上面,总重量应当包含齿轮,伺服电机等等,所有可移动部分的重量,(只要重量,跟重心位置无关),齿轮半径也就是你给出来的分度圆的一半了

计算出来之后,跟伺服自身的转子惯量比较

粗略估计,你这个应用,至少应该配一个减速比3或者5的减速机,才能保证惯量比在合理范围之内。

网友:
这样的工况负载,惯量尽量选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