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道如何学习板金啊?请教

楼主(2018-12-08):
我现在跟我们厂里一个师父学习 ,从头尾的学习,现在学习作图,因为我们主要做柜体这类的,不是太复杂,从门,门档,侧柜体,柜顶学习计算带作图,自己算好后再用CAD画图也来,到转T冲上,现在问题来了,我才入门这有两个月时间,说没有学到东西吧,但也学到一点,说学到了,让我自己独立操作,我又不会,会的又不熟,现在师父是个小学文化,有经验但表达能力…………,不知道是不是不想教手艺啊,现在我都无从下手学了,现在卡在这个计算展开总尺寸这里,总是算不对,用他教的最简单的方法,比如 1.2厚的板才,折一刀剪一个厚多(按1.5的厚度来算的)又有几道弯减几个厚度这样子,但我算出来的总是多几MM和者少几MM这样子,我都大了,我现在不知道我错在什么地方了,师父就说你就按这个算就行啦,主要记住做什么东西上面有什么附加东西,做成品不要掉了忘记了什么的,后面直然就会了,我都晕了,谁能教教我,正确的方法?我们主要做调压柜体,都是90度的.谢谢了,在此

楼主:
怎么插入图片?我做个了图片更能看明白

网友A:
网上有很多钣金的资料,可以看一下。作图的画用SOLidwork 画钣金可以直接导出张开图,关键系数要输对

网友B:
主要是算折弯量,把常用的厚度,材料折弯量按实验参数记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很多钣金的资料,可以看一下。作图的画用SOLidwork 画钣金可以直接导出张开图,关键系数要输对

我也不会SW啊,我下午一下午在学这个,可以我算出来 的,也不是我心里面定的那个数啊,还有一个,SW我现在不会里面的什么系数表,我也不知道从哪 加进去的,我现在学的东西还比较多,我现在主要有浅层到高层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算折弯量,把常用的厚度,材料折弯量按实验参数记下来,

谢谢了,我给你发个图片,你帮我看下问题所以,我就是按图上的方式计算的,还有一种是比如,一刀40就减一个板厚(1.5T)第2 刀50就再减一个(1.5)这样子

网友C:
我们公司教的展开是一道弯减两个板厚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论坛有很多关于钣金展开的问题,你在上面搜索栏先搜一下;
2,就事论事,1.2mm冷轧板的折弯系数(根据 ...

谢谢了,我还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其它我作的图,只是想表达,我的现在工作中的师父他教我的方法这样子,我作的图不是很准确,因为我这里公司也是才成立的,以前总公司过来师父都是开的那种机械式的,还要用到画规什么这种东西的,师父文化程度也不高,表达不是清楚跟愿意,所以我结和他教的跟我在网上求学的方式结和起来,但现在学的头都大了,下午学了一下午SW,最后那上班试试你那个计算方式看,我在网上找个折弯系数表,
对了,折弯系数表如何看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论坛有很多关于钣金展开的问题,你在上面搜索栏先搜一下;
2,就事论事,1.2mm冷轧板的折弯系数(根据 ...

对了,我公司生产箱体,材料就是冷板和不透钢板这两个,1个厚也有,1.2厚也有

网友E:
板材的厚度,折弯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教的展开是一道弯减两个板厚

我也按这个算过,也是在网找的学这样做,但总尺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去领悟啊,多看看。
我们以前按照外系数计算展开,以冷轧板为例
1.0系数1.8

首选谢谢你,你说的外系数是不是指的,外边的面对面?我们是讲的外面对外面总数要想对的,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材的厚度,折弯系数

谢谢,能否再讲的细一点,能让我更能明白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按这个算过,也是在网找的学这样做,但总尺不对

也就是说算出来的,不是小一个MM就是多一个MM,我在想个问题 是不是我们厂子进的板料不是标准的比如——1.2厚,实际没有1.2厚,一个厚,一个多一点这样子?也能算一个弯减两个厚?
打个比方,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给你发个图片,你帮我看下问题所以,我就是按图上的方式计算的,还有一种是比如,一刀40就减一 ...

展开就 229.5(你标的都是外尺寸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算出来的,不是小一个MM就是多一个MM,我在想个问题 是不是我们厂子进的板料不是标准的比如——1 ...

1.5的板展开就是  231.8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展开就 229.5(你标的都是外尺寸吧)

是的,标的是外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展开就 229.5(你标的都是外尺寸吧)

你是怎么算的啊,我算出来是220啊,我按上面有个师父的一个角减2个板后,也就是一个角按3算的,共折3刀,3*3就是9,然后总和减去9这样算的

网友G:
老师傅教的是经验,你会的是理论,正确在接下来的学习过程当中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师傅教的是经验,你会的是理论,正确在接下来的学习过程当中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谢谢你,我现在就是理论上的我都还有搞不明白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无从下手了。学的迷芒学的也累,我现在的师父了你让他做行但让他说,他也不明白说,我理解不了啊

网友:
折弯系数每个公司的设备不一样会有差别的,1.2的板1-1.1,1.0的板0.8-1都有

网友:
还是学点其他手艺好一些

网友:
钣金学习一下

网友H:
楼主那个图片按40+100+50+24+15-8*1.5算,包对 板超过3mm以上按这个算法就容易出现误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那个图片按40+100+50+24+15-8*1.5算,包对 板超过3mm以上按这个算法就容易出现误差了

我没能太看明白你的意思,还是,我不是3还角还是4个角吗?你这里怎么算成8*1.5了?还有我这里是1.2到一点1.5板厚的,然后我就按1.5板厚算的

网友:
主要是你是CAD你出徒就慢,如果LZ用SW学习就快,教不教就看你师傅了。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网友:
钣金学习并不难,首先要有车间的工艺基础和操作经验,先在车间干一段时间转设计才会得心应手。

网友I:
首先你要学习SolidWorks的话,去网站上学习三,网上一大片的学习资料。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没能太看明白你的意思,还是,我不是3还角还是4个角吗?你这里怎么算成8*1.5了?还有我这里是1.2到一点 ...

一个角有两个折边,你有四个角就要扣八个板厚,薄板折出来内角基本是直角,厚板折出来内角是个圆弧所以板厚按这个算就会出现误差 折的次数越多误差越大,这个我们一般按经验自己加点余量

网友:
221.5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角有两个折边,你有四个角就要扣八个板厚,薄板折出来内角基本是直角,厚板折出来内角是个圆弧所以板 ...

谢谢了,这下有点明白了,你的意思薄板按实际情况再放点量。如果我的板实际没有达到1.2,但是就按1.2的板厚折,然后了,我每个角又会按1.5算,这样算不算放量了?如果不行,我找个标准的折弯系数参照这样呢?

楼主:
你是怎么的得出来的?能不能计算方式我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首先你要学习SolidWorks的话,去网站上学习三,网上一大片的学习资料。

多谢谢,能说全点学习的网址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给你发个图片,你帮我看下问题所以,我就是按图上的方式计算的,还有一种是比如,一刀40就减一 ...

你这个一般要-8*1.5,自己拿块废料折几刀就知道了!

网友:
1.5的碳钢板 90° 用SW钣金画 折弯扣除2.7填上 就应该没啥问题,这个你自己分析呀 弄个100mm长的板 50折弯一下 然后自己测量长度。找规律就OK了

网友:
可以找些废料,自己折边试下,然后选择正确的系数。不同的折弯上下模、材料厚度都可能有不一样的系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谢,能说全点学习的网址吗?

我当时是在我要自学网上学得。

网友J:
既然实际生产了还不知道怎么算料阿。
一般90度是减去两倍的板厚(非准确算法,事实上确是普遍工人采用的算法)。不要想着工人回去查折弯系数,非精密钣金这样算没有问题。大于九十度就减少1~1.8倍的板厚。
误差大也和采用的下模有关,一般采用6*T 的槽,也有用8*T 的槽,槽小的折弯圆角小点,折弯系数也会小。
多多算料,划线,剪板,很快学会的,一个月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的得出来的?能不能计算方式我参考一下?

sw中直接展开啊 就这个数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的得出来的?能不能计算方式我参考一下?

好像结果对折弯机也有关系,我这里算法是外尺寸-2T*刀数+0.4T*刀数

网友:
你这幅图我的计算方式计算出来是217

网友:
可以用不同板厚的材料做几个简单的折弯件,然后实测计算...(我厂用SPCC  90度折弯扣除取1.7倍板厚)

网友:
说下我的展开经验,供楼主参考。我是做高低压配电柜壳体的,和楼主的调压柜类似,只是我们的精度要求相对较低。7楼回复的折弯系数表,很清楚的表达了展开扣除量与下模宽度有关,对零件成型的R角也会产生相应影响,但我门的产品相对调压柜来说是更粗旷一点的,所以在设计时并不会考虑R角的大小。(而且设备也是相当简陋,能折弯就不错了,下模就一套,你还想换圆角?如果我想,就是想和车间的工人师傅们干架了,我又是猥琐多病的身躯,哪敢这么做)

先拿楼主的一个展开示意说,我觉得既然用CAD了,初学完全可以考虑把材料厚度也画出来。
横平竖直的很简单,用多线段按尺寸画出外边,然后偏移材料厚度就可以了。零件截面不能选太大的,用这个就挺好。

这么做的话内边尺寸也很简单的可以标注出来。下面说下我的计算公式:
展开尺寸=L-折弯数量×扣除量(K),以我的1.5材料的扣除量为2.4为例
    (40+100+50+15+24)-3*2.4+0.6=222.4
括号内理解,是'L', '3'是几个意思?不是明明4道折弯吗?最后还加了个0.6又是什么鬼?
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在多年折腾以后,也算搞明白了,得从单独一次折弯说起。不过好像这论坛的积分只跟回帖数量关联,所以我邪恶的想再用一楼来解释:为什么最后要加一个0.6?

网友(点评):
首先谢谢你,向你学到经验了,你说的我有点眉目了,我cad上又学到了画法了,我这里,cad直接人工算出来,然后画下料图就可以直接折了,是不是就是大家说的折弯图了 这个我还不明白,还有一点,我画折弯图时,我把折弯线都会扣掉一个板厚,比如折20,我画线就减个1.5是18.5。因为数控折弯机上也自己减掉板厚的,是这样?

网友K:
好的,再蹭一个积分。
先贴图示意,展开尺寸计算,一般用外边减去扣除量。也可以用内边加补偿量。不知道图里的信息能理解吗?

继续啰嗦:还是以1.5的2.4扣除量来说吧!
如果只是计算L1的展开尺寸:L1-(2.4÷2),相当于扣除量是两边尺寸扣除量,这里÷2是只算1边的意思。
有时候我们需要用内边计算,那么图示的展开公式为:l1+l2+(2x1.5-2.4) 图里的(2T-K)就是内边补偿了。这里计算括号里的数字得数是0.6,再回去看下上面那楼的0.6,应该可以看出,为什么最后我会加一个0.6...
上楼图里的15尺寸,标注的实际是反折边的内边。所以了,上楼公式里的3*2.4里的3次折弯,就是没有把这个反折边算到里面的意思。
OK,我觉得我大概能看明白了,还想再啰嗦一点别的东西。

扣除量,可以按师傅教的数据计算,我看到过一些其他精度要求高的厂家,扣除量的小数位是基数,比如1.5厚度的是2.5,那么计算单边折弯尺寸的时候就会出线2位小数,我也不知道设备能不能保证这个精度,所以我们在定制折弯扣除量的时候,会按零件装配情况向上或向下取到1位数为偶数,那单边折弯尺寸出来也只有1位小数。这个需要根据产品精度和设备精度来做调整了。

回复里有很多推荐用SolidWorks 3D软件来设计,这点我也是非常赞同。但是在用上强大的工具前,自己把基础的东西弄明白了更好。因为再好的工具,也需要使用工具的人去操作,去设置。3D软件最大的作用,我觉得是在产品成型前实现预装配,可以大大减少或消除设计失误造成的问题。缺点也有一些:首先对电脑硬件要求过高,以前参加过一次SW2014的产品推荐会,推荐的专业显卡就4000+。和我们一起去的领导的脸,很黑,很长。我们现在的电脑整机也就4000多一点,他推荐的显卡就4000多,这是要我们全体老命的节奏啊。而且软件价格不菲,原来谈的基础包就5W+,其余拓展包弄好预计14W/套....最后谈成了14W授权我们公司3台电脑使用。不过老板还是强行拒绝了...哈哈哈哈。原因大家都懂。当然,非专业的显卡也可以运行,只不过嘛,我觉得专业这词更高大上一些。
再插个SW设计钣金时的图片,大概能说明3D软件的方便之处吧:

希望啰嗦的这些东西,多少能对楼主起点作用。如果看懵了...只有怪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既然实际生产了还不知道怎么算料阿。
一般90度是减去两倍的板厚(非准确算法,事实上确是普遍工人采用的算 ...

非常感觉师父,这几天天天在绞脑袋在想怎么计算的就没进坛了,今天看到你们的帮忙,非常感觉又了解一点了,我这几天按你们方法再一条一条上床子做试验

楼主(2019-03-17):
引用 网友K:
好的,再蹭一个积分。
先贴图示意,展开尺寸计算,一般用外边减去扣除量。也可以用内边加补偿量。不知道图 ...

谢谢,还是想多请教你一下了还有好多问题,能留个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
你还没有入门呢,学学SW吧,比CAD强,用那些老师傅的经验数据做一辈子都做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