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结构是否会出现卡顿

楼主(2018-12-08):
(图片)

网友A:
建议加一个 滑块导向槽。图上看起来 这样太理想化了。

网友B:
角度能大就再大些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加一个 滑块导向槽。图上看起来 这样太理想化了。

如图上所标,这个固定块相当于导向块,还需要再加吗??求大神说的清楚些,拜谢!!

网友(点评):
间隙调小点 还有粗糙度至少在1.6 精磨之后 加点润滑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度能大就再大些会更好

这样是吗???

网友C:
力向下,滑块倒角角度要大,,上面导向块貌似没作用,凹槽作用是有一点点,主要是反弹用的轴充当导向作用了,要么多增加滑动支点 要么轴与孔配合行程加长,配合精度要求稍高点,加点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力向下,滑块倒角角度要大,,上面导向块貌似没作用,凹槽作用是有一点点,主要是反弹用的轴充当导向作用了 ...

谢谢指点!!!

网友D:
配合行程加长,有导向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合行程加长,有导向作用。

但我这个行程只需要10mm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个行程,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是滑动摩擦的,我感觉是不是材料选好点,搞个45调质什么的

网友F:
能否加个轴承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行程,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是滑动摩擦的,我感觉是不是材料选好点,搞个45调质什么的

是的,这块我准备选45钢,表面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否加个轴承上去

是说用轴承(滚动摩擦)代替滑动摩擦?我这个要频繁做动,如果这样,轴承的使用寿命会不会降低啊??

网友:
下面加个轴承,不然你两个接触面的角度和光洁度都要很好,加个轴承就把现有的滑动摩擦转换为滚动摩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说用轴承(滚动摩擦)代替滑动摩擦?我这个要频繁做动,如果这样,轴承的使用寿命会不会降低啊??

很多小治具都是有这个运动转向的结构,会加个小轴承,轴承的使用寿命根本不用担心,耐用得很。弹簧这种才容易坏

网友:
楼主参考一下米思米斜锲标准化组件,你这个尖角太锋利了,需要改成钝角或者做成直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