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变量泵的恒功率控制

楼主(2018-12-08):
    用过液压系统的坛友很可能都接触过“恒功率”这个词,最近正好做了一个项目用到这方面的功能,今天有时间把这个知识拿出来说一下,有说的不对的还请坛友指正,欢迎讨论。

恒功率控制特性曲线

      恒功率特指液压变量泵的一个控制功能。恒功率泵主要用于工程机械这种设备上,为了充分利用发动机(内燃机)其功率又不会造成超功率导致发动机熄火。对液压系统来说可以实现在低压时大流量,高压时小流量的自动调节,就像图片中所示的双曲线部分,在曲线上的点满足P×Q(压力×流量)=定值,就是表示变量泵在工作的时候随着压力的升高,流量是在降低的,并且满足二者之乘积不变,也就是功率不变。当压力持续升高到泵的设定最高压力的时候,那么流量就会降低达到非常小,但是此时压力是保持的,这种工况下与我们所说的恒压泵是非常相似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压力切断”开始起作用。
      恒功率液压泵所要控制达到的目标功率值是出厂就设定好的,这个值客户也可以自己调节,但是要做到与原动机的匹配,假如你不知道如何设定那一定要去咨询厂家。曲线上有一个恒功率开始起作用(双曲线开始)的拐点,对应的压力叫做启动压力,压力超过这个值以后恒功率开始起作用。这个拐点是恒功率油泵和恒压泵最大的区别,恒压泵不存在这个拐点,也不存在只有的曲线。当达到最大压力以后,压力切断功能开始起作用,流量会迅速降低为最小值,变量机构此时处于最小排量的工作状态,这个工况与恒压泵类似。
      可以这么说,恒功率泵是恒压泵的加强版。

附上一个恒功率油泵的原理图,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恒功率是指在一定的曲线范围内压力与流量的乘积为一定值,具有节能降低系统发热的优点。

网友A(2022-05-26):
如果因为负载的问题,系统实际压力小于拐点压力,那泵就不能进入恒功率阶段,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因为负载的问题,系统实际压力小于拐点压力,那泵就不能进入恒功率阶段,是吗

拐点之前也是恒功率,拐点处压力是泵的起调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拐点之前也是恒功率,拐点处压力是泵的起调压力

到不了拐点,就不会恒功率。幸好查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