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机器的问题,没达到我要的目的

楼主(2018-12-08):
在网上看到别人造了一个这样的机器,我比着造出来了,可是出来的效果不行
这个机器是树脂工艺品的摇浆机,替代人工操作
也就是把里面的树脂均匀的摇晃到模具上,然后固化剂发生反应就固化了,里面是空的。
现在就是摇晃到最后,另外一半就是摇不到。该机器的原理就是通过上下左右360度的旋转达到摇晃的目的

视频如下:

补充内容 (2018-12-8 17:01):
感谢各位的回答,小弟知道问题在哪里了,旋转速度过快导致出现了离心力。降低速度或者把模具放到中间即可。感谢大家

楼主:
图片编辑不了。希望大家帮我看看是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A:
原型机就如视频一样的吗?所有尺寸一样?
你肯定是漏了某个动作。
按照楼主说的,应该是利用离心力把融化的材料摔到模具壁上冷却凝固,假如模具在架子里没有本身的自转,那基本上是只有一面永远在离心力外缘。
各个轴转动的频率都需要计算过,才知道在凝固过程中,模具的所有个方向面上都近乎均匀受到了离心力

网友:
感觉三个方向上不是均匀的,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型机就如视频一样的吗?所有尺寸一样?
你肯定是漏了某个动作。
按照楼主说的,应该是利用离心力把融化 ...

原型机和此机器的原理都一样,就是来回的转动。尺寸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有两个电机的。一个电机控制上下的反转,一个电机控制架子的左右旋转
也就是转动的同时。模具同时在上下左右的旋转
由于模具不是这一种,是不是放的位置不对呢?

网友B:
你是不是缺一个排气孔,应该在底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缺一个排气孔,应该在底部

这个不用排气孔。这个就是密封的,发生化学反应只是固化而已。其他的不会有胀气之类的

网友(点评):
排气孔是往里面注入的时候用的,这种浇筑料粘度大的话模型里面的气体根本排不出来

网友(点评):
看成品明显是缺料。一般的离心法不需要这么复杂的转,你这是为了细节部分能填充满,缺料的话肯定有问题

网友(点评):
另外,中间的转子速度太慢了,离心力应该是不够

网友C:
把模具放到笼子的中心位置,不然树脂全部被甩到远离笼子旋转轴的那一侧了。
也就是说,不需要笼子,模具的运动轨迹在一个球面上,把模具直接定在伸出轴上,既自转又公转就OK了。
现在的情况是模具没有自转,永远一面朝着球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模具放到笼子的中心位置,不然树脂全部被甩到远离笼子旋转轴的那一侧了。
也就是说,不需要笼子,模具的 ...

确实要放到中间的位置,那请问还有别的方法吗?因为这个需要一次摇晃多个模具,不单单是一个。

网友D:
可以参考深圳做波力水工艺品的工艺,他们是抽真空来使产品空心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要放到中间的位置,那请问还有别的方法吗?因为这个需要一次摇晃多个模具,不单单是一个。

思路大概是  :一个大圆桶型笼子,内圈有很多个夹具,每个夹具夹住一个模具,同时这个夹具还能旋转。
既 大笼子转动带着夹具和模具公转,夹具转动带着模具自转。
就像是街上烤鸭的烤炉,每个鸭子旋转轴被带着公转,鸭子自己没有自转,你现在就是要想个省钱的办法让这个鸭子也能自转。

网友:
模具本身加旋转,想想洗衣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路大概是  :一个大圆桶型笼子,内圈有很多个夹具,每个夹具夹住一个模具,同时这个夹具还能旋转。
既 ...

谢谢,那样搞的话,就没啥必要了,太复杂了,可能我想的太简单了,或许把速度降下来会好一点吧

网友:
速度有点快了,要减少离心力。两轴的转速比没调好,或许应该是变频的。和树脂的粘稠度也有关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样搞的话,就没啥必要了,太复杂了,可能我想的太简单了,或许把速度降下来会好一点吧

对,速度降低让树脂不要甩到一边而是均匀流淌也是很好的办法。
可能要多试几次才能在流淌和凝固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速度。
祝你好运。

网友:
不是要求离心,而是慢慢旋转让涂料固化到外壳,应该是楼主转速过快,固话速度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深圳做波力水工艺品的工艺,他们是抽真空来使产品空心的

谢谢回答,这个和真空啥的没关系吧。抽真空是为了防止有气泡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速度降低让树脂不要甩到一边而是均匀流淌也是很好的办法。
可能要多试几次才能在流淌和凝固之间找到 ...

谢谢老哥的回答,等小弟做好了给老哥送一个小小的工艺品。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的回答,等小弟做好了给老哥送一个小小的工艺品。谢谢

哈 不客气

网友:
期待调整后结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对,速度降低让树脂不要甩到一边而是均匀流淌也是很好的办法。
可能要多试几次才能在流淌和凝固之间找到 ...

认可这种做法,这个需要多次试错才能找到合适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认可这种做法,这个需要多次试错才能找到合适的速度。

确实,需要调整一下,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F:
这个应该在超级工程还是什么视频中看到过~

网友G:
楼主所说的是 树脂成型机吧。 这个工艺是是倒完浆后再倒入塑化剂 里面还要抽真空。反复摇摆让树脂在模具内流动,由于塑化剂的作用所以时间很短。

我一同事有做过类似的设备,跟视频的类似。但对于图片上复杂的树脂造型还是人工靠经验做的。因为分布不均匀 每个方位都不一样。所以还是人工作的。 我同事的机器也没卖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所说的是 树脂成型机吧。 这个工艺是是倒完浆后再倒入塑化剂 里面还要抽真空。反复摇摆让树脂在模具内 ...

这个固化剂少放一点就行了。天气冷固化的慢
那你同事做的那个可以看看吗?怎么解决离心力的问题呢
是不是就一个,不用绳子困住,直接用气压弹簧压住的那个,很小的

补充内容 (2018-12-10 09:54):
感觉转的慢一些,总能摇到周边的

网友(点评):
不只是离心力问题,树脂的造型不一样 摇摆的角度和停留时间也不一样。而这样的设备很难实现的。

网友H:
这个产品不太好做,对于设备的精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在超级工程还是什么视频中看到过~

应该是离心浇铸,浇铸的冒口要高点,提高浇铸的压力,不会将材料摔出而产生模内材料不实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产品不太好做,对于设备的精度要求比较高。

这个还要求什么精度呢?不需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在超级工程还是什么视频中看到过~

这东西上不了超级工程吧

网友(点评):
类似原理的机器,当然不是造lz这种东西

网友:
感觉是第一个旋转方向时间过长,里面的材料都固化了,所以一边成型的比较好,另一边则相反

网友I(2019-01-07):
转速降到多少解决的lz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转速降到多少解决的lz

目前没测试,因为天气太冷了,你也是做这个的吗?

网友:
感觉震动都比你这个靠谱,你这说白了是两轴的旋转,离心力只施加在几个面上,建议你搞这个要么是震动,要么压力注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目前没测试,因为天气太冷了,你也是做这个的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的

你是在哪里做的呢?现在怎么样了。加个QQ了解一下  331466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