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求助

楼主(2018-12-09):
各位大大好,现在做一套设备被难住了,下面是个大圆坑,人站在坑上的长方形平台上,人在上面可以随意操作不用考虑空间问题,椭圆圈起来的部分是一直旋转的。问题是,箭头所指的零件该如何与椭圆圈起来的零件连接,连接好了之后用什么东西才能让人在上面,不用下坑,就能够控制箭头所指的喷头右端能够上下移动各30度,箭头指的零件是软的,用手可以折弯。

网友A:
你百度下万向节,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需要折弯的零件可以在做个法兰,固定条杆从上面拉上放下调整角度

网友B:
1)上下30度是一直摆振,还是今天往上30度明天往下30度?
2)坑内的工况环境如何?泥浆飞溅还是啥样的?主要是中间轴承位那附近。

网友C:
LZ是不是要弄个布料器,将物料均匀播撒在仓底呀?

网友(点评):
应当是摆动30度吧!

网友D:
竖直的那个是一根管子还是一根旋转轴?与这个零件连接的还有什么零件?折弯的零件跟右边箭头指的零件连接的目的是什么?上下30°又是什么意思?把题意再描述清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百度下万向节,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需要折弯的零件可以在做个法兰,固定条杆从上面拉上放下调整角度

是圈起来剖面线那部分旋转,带动下面整体旋转,万向节没用吧?而且往右拐那个横着的结构是一直在画圈的,固定条杆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上下30度是一直摆振,还是今天往上30度明天往下30度?
2)坑内的工况环境如何?泥浆飞溅还是啥样的?主 ...

能一直摆振最好,,,但是这个丝杆下部一直旋转,然后整体一直升降循环,升到上面需要向上摆30度,落到下面往下摆30度,不知道能实现不,度数精度要求不高。
坑内确实是泥浆飞溅,工况非常恶劣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不是要弄个布料器,将物料均匀播撒在仓底呀?

是的是的,现在就是这个仓底部跟顶部直的喷头喷不住,底部必须向下点角度才行,顶端也是需要向上点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竖直的那个是一根管子还是一根旋转轴?与这个零件连接的还有什么零件?折弯的零件跟右边箭头指的零件连接的 ...

竖直部分是个梯形丝杆,中间空,过料,然后通过下部横着的管子往外喷,圈起来部分一直旋转,转一圈设备提升一定距离,依靠升降跟旋转把整个坑全部喷上料,现在问题是直的喷头底部跟顶部有一小部分喷不住,需要喷头上下摆动些角度,

网友C:
俺说一个动作帮帮看看对不对。A,人直立,手臂向前平伸,以躯干为轴旋转,转动N圈后向上或向下改变手臂的角度,然后再以新的角度再转。B,人直立,手臂向前平伸,以躯干为轴旋转,在转动的同时,手臂已一定频率向上、向下或上下摆动。A或B哪个是LZ要的,还是两个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说一个动作帮帮看看对不对。A,人直立,手臂向前平伸,以躯干为轴旋转,转动N圈后向上或向下改变手臂的角 ...

手臂在转动的同时调整角度,而且人还得吊起来上下运动的同时旋转-.-,升降中间不用动角度,只有上到最高点的时候手臂抬起来30度左右,落到最低点手臂落下来30度左右,

楼主:
或者简单点说,弄个连接的结构,人在平台上面拿个棍子往下一戳,喷头最末端就往下摆30度左右固定住了,往上一勾,就往上摆30度左右固定住了,必须固定的牢固,压力在0.7兆帕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臂在转动的同时调整角度,而且人还得吊起来上下运动的同时旋转-.-,升降中间不用动角度,只有上到最高 ...

那应当像A,如果是B提供一个轨迹图,这个是有成型的东西,一般叫布料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竖直部分是个梯形丝杆,中间空,过料,然后通过下部横着的管子往外喷,圈起来部分一直旋转,转一圈设备提 ...

能不能在喷嘴上做文章?在喷嘴的锥面上做上有倾斜角度的孔,使得这些孔对着喷不上的死角。物料还得有一定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在喷嘴上做文章?在喷嘴的锥面上做上有倾斜角度的孔,使得这些孔对着喷不上的死角。物料还得有一定 ...

谢谢提示,这应该是最好的方案了,拐进死角了,直接做成俩喷头不就行了,一个朝上30度一个朝下30度,出料时两个角度一起出,喷头动都不用动了,压力方面没问题,0.7兆帕以上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在喷嘴上做文章?在喷嘴的锥面上做上有倾斜角度的孔,使得这些孔对着喷不上的死角。物料还得有一定 ...

做成俩喷头好像也不太好,还是您说的开斜孔可能更好,不过喷头末端是橡胶类的材质,可能也不太好开,这都好说了,有思路了,这个方法最简单了又实用,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一直摆振最好,,,但是这个丝杆下部一直旋转,然后整体一直升降循环,升到上面需要向上摆30度,落到下 ...

整体升降、整体旋转、伸出部分上下摆动,

那么,坑内就不用设计支撑点了,支撑机构全部设置在坑口上面就行了。

然后,就是一架直升机倒过来插进去搅拌喷洒了。

坑内工况环境很脏的话,喷头上下摆振,我认为相对牢靠耐用的就是连杆加弹簧了。

需要持续摆振呢,坑口上面轴承位周围设置波浪式简易凸轮,连杆上端的滚轮用弹簧顶到这个凸轮。

具体的,多学习学习直升机旋翼的控制原理吧。

你这个,可以说是极其简化的旋翼控制倒过来用。

网友:
什么材料,什么用途要说清楚吧

网友:
刚想说把喷头做成鸭嘴型     发现楼上有差不多的点子了
不过还是说一下

网友:
可以在喷头上想办法吗?比如那种喷水的喷头是一个广角,或者喷头来个三孔喷嘴什么的

网友E:
从+30°~-30°,有没有过程控制要求呢?还是只要从+30°切换到-30°?这点要求很重要的。

网友:
可以做一个同向转换器,通过上面旋转手柄,来带动下面接头的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30°~-30°,有没有过程控制要求呢?还是只要从+30°切换到-30°?这点要求很重要的。

没有过程要求,只要能从上面控制下面上下30度左右就行,角度要求也不需要精确,现在主要问题是下部一直旋转。

网友F:
可以采用雨伞的结构,来在上方控制“伞骨”的倾角。

网友:
楼主问下度娘里面有没有

万华303不锈钢制造

楼主(2019-07-10):
引用 网友F:
可以采用雨伞的结构,来在上方控制“伞骨”的倾角。

最终是这种方案,旋转问题用充电电源加遥控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