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开哪块板比较牢固点

楼主(2018-12-10):
请问各位大神,我有两块板要用螺丝固定,一块是6061铝合金板,厚度10个MM,一块是不锈钢304板厚度7MM,想问下各位我螺纹孔开哪块板比较牢固点,不考虑螺丝螺母对锁,所以问题在于这两种材质哪个攻螺纹牙牢固

网友A:
多大的板?有没有负载?多大的螺丝?

网友B:
多大螺纹,M8以下不用问都是钢上

网友:
建议钢板,铝合金比较软,螺纹不可靠

网友:
第一,螺纹开在下面的板,是不是哪块板都能放在下面。也就是结构是否允许。当然也有从下往上拧螺栓,但有些结构不允许
第二,螺纹长度,实际上只有10扣起作用,所以板有多厚不是关键
第三,这两种材料上开螺纹都不是太好,相比较还是不锈钢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螺纹,M8以下不用问都是钢上

M5的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板?有没有负载?多大的螺丝?

180*180 MM的,M5

网友:
是否经常拆卸呢,铝合金拆卸次数多,是可能牙就不好了

网友:
首先应该考虑装配合理性,其次保证强度,然后还有工艺成本。

网友:
还是在不锈钢上边钻孔攻丝能好点,螺牙不会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