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了,数控电柜里面容易潮湿。有什么设备祛湿好

楼主(2018-12-10):
请教各位老师傅。冬天了,数控电柜里面容易潮湿。有什么设备祛湿,加热好

网友A:
数控机床控制柜一般都有空调或者热交换器吧,柜内温度要比外面高,想不通会比外面潮湿

网友(点评):
估计楼主说的是结露的问题吧。。。

网友B:
买个温湿度控制器和铝合金加热器装在里面。

网友:
安装空调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机床控制柜一般都有空调或者热交换器吧,柜内温度要比外面高,想不通会比外面潮湿

潮的很,铣床水多到处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温湿度控制器和铝合金加热器装在里面。

那个安全吗???

网友:
有电加热烘干机,就相似公交车里面的加热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