铆钉枪搭配机械手臂

楼主(2018-12-10):
这种抽芯铆钉能用机械手臂搭配铆钉枪来实现自动打铆钉吗???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螺柱焊可以实现自动化焊接生产,但抽芯铆就很难实现的,主要是无法实现自动化上料。

网友:
自动上料可以用振动盘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自动打铆钉怎么个自动法,如果像气动射钉枪那样的话几乎不可能。如果板上的孔都打好了,只是批量化铆的话,这种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2019-01-16):
可以的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