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加式单向阀放在P路主要用途

楼主(2018-12-10):
叠加式单向阀放在P路主要用途

网友:
减压阀以后加单向阀是为了给这一路保压用的。没有这个单向阀,主油路没有压力的时候这一路压力会卸掉。

网友:
防止电磁阀换向时油缸内的油液倒流

网友:
保压,或卸载力的作用。

网友:
油泵电机停止工作时候,即p腔停止供油时,靠这个单向阀锁死p腔,防止执行机构因负载造成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