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旋转喷头的设计

楼主(2018-12-10):
求一种类似旋转接头的喷头设计,初步设想是直接用电机带联轴器驱动转轴,外壳固定不动接外面水,转轴旋转喷出来的水,转速在500rpm左右,压力在60公斤左右,轴径现在是50mm,求大神答疑解惑啊!!!有点像旋转接头那种,但是又需要转轴方便拆卸,容易更换喷嘴。

网友A:
喷嘴与转接分体,中间加密封圈

网友:
用旋转接头

网友:
转到某个位置喷水,过了就不喷水的意思吗

网友B:
这种喷头直接买标准部件即可。

楼主(2019-01-10):
引用 网友A:
喷嘴与转接分体,中间加密封圈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用什么密封圈?压力大阻力更大,转子转动需要的力就更大了,而且密封圈磨损也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喷头直接买标准部件即可。

有标准件?不是旋转接头,只是结构有点类似而已,而且不能加轴承那些过于复杂的部件,不然转子不容易取出来

网友C:
60公斤压力的动密封很容易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公斤压力的动密封很容易搞的

什么密封?怎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