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识这是什么吗,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8-12-10):
这个东西叫什么,没见过,请认识的大侠提点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镶在人造大理石上面的

网友:
叫什么不清楚

网友A:
拉铆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铆螺母

是拉铆螺母的一种吗?为什么和常见的拉铆螺母不一样

网友:
压铆螺母

网友B:
做过钣金的都知道

网友(点评):
我能说我做钣金的,然而 看不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过钣金的都知道

倒是说说是啥呀

网友:
应该是一种压铆螺母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叫什么

网友C:
压铆螺母,需要专用的压铆设备才能让其固定在钣金上。还有压铆螺柱,原理一样。

网友:
就那构造和材质,拉的动吗?不应该是拉铆螺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铆螺母,需要专用的压铆设备才能让其固定在钣金上。还有压铆螺柱,原理一样。

先谢谢你的回答,可是按照压铆螺母在网上找不到一样的东西呀

网友:
压铆螺母吧

网友: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叫

网友:
看着像一种压铆螺母

网友:
压铆螺母,有通孔盲孔。楼主图片了多了个台阶,可能是需要实线其他功能特制的,标准的一般可以找到图片里这类型。

网友:
双台阶外六角沉头螺母

网友:
压铆螺母,应该是根据功能定制,有用过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