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亚克力板的孔怎么与pvc管子联接?

楼主(2018-12-10):
这个地方是怎么联接的啊?粘接?焊接?

网友:
用热熔胶

网友:
亚力克零件上伸出一段管子,和三通之间热熔或者胶粘。。。

网友:
开孔,玻璃胶

网友A:
看这个产品的气密性要求比较高。我个人觉得应该用的是UV胶。亚克力是透明的,所有用UV胶可以用紫外线固化。用UV胶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不怕丑用玻璃胶手工涂

楼主:
亚克力能热熔吗?

网友(点评):
亚克力不溶啊+

网友:
其实玻璃胶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产品的气密性要求比较高。我个人觉得应该用的是UV胶。亚克力是透明的,所有用UV胶可以用紫外线固化。 ...

请教下,有没有耐高温的填缝胶,类似UV胶?用于喷涂之后的金属表面接缝,可以不透明~
谢谢~

网友:
可以试试特佛龙喷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