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这个盲孔有没有一次可以成型的办法或刀具

楼主(2018-12-10):
各位前辈大家好,大家帮我看一下加工这个工件两端的盲孔有什么办法能一次成型的吗?现在用铣刀先铣出来一些,然后用镗刀慢慢镗,由于量太大,想提高效率,有没有办法使用什么工具能一次成型的不?

大孔径14  深4mm   小孔径10  深2.5mm  倒角都是R1的。感谢各位了!帮帮忙前辈们

网友A:
我去 这个咋不在车床上加工

网友:
这个时候你需要一把手磨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 这个咋不在车床上加工

就在车床上加工的,因为不专业,有没有效率 工艺简单的办法呢?麻烦赐教一下,着急!非常感谢,救救我们这些技术盲吧

网友B:
为什么头像不能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头像不能放大

什么图像放大?

网友:
量大的话冷镦毛坯最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图像放大?

嘿嘿    说着玩的    批量干嘛不用数控车啊

网友C:
好像有类似的成形刀具吧?可以和专业的车刀厂家咨询一下,我记得我在某个展览上看到过,但是当时没留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    说着玩的    批量干嘛不用数控车啊

你加下我微信zwj19890929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类似的成形刀具吧?可以和专业的车刀厂家咨询一下,我记得我在某个展览上看到过,但是当时没留联系方 ...

我问了好多非标成型刀具厂都让我提供刀具图纸,都不理我了,唉!伤心了

网友:
有一种钻头叫平底钻

网友(点评):
平底钻带锥角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了好多非标成型刀具厂都让我提供刀具图纸,都不理我了,唉!伤心了

可以去淘宝或者阿里巴巴上看看。

网友:
看这2个公差要求也不高 先用10R1过中心的2刃钻铣刀 直接钻到位    再用14RI的铣刀扩下  搞定收工

网友:
量大的话上加工中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图像放大?

头像,不是图像。机械社区,你懂的,严重失衡。

网友:
数控车加工,两序即可,内孔使用U钻加工即可,不过得看有没有这么小直径的,估计得订做

网友D:
看完你的这个图和加工方式,我墙都不扶,就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完你的这个图和加工方式,我墙都不扶,就服你

见笑了,哈哈哈   就因为是技术荒,所以才来论坛请教的。

网友:
数控车+自动化可以解决产量问题

网友:
这工件量大的话非常适合用冷成形的方法加工,留点余量精加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电火花辐射加工,算不算一次性加工出来呢?

网友:
公差要求不高的啊,量大,毛胚可以冷镦出来留两个余量,车床磨制成型刀车制一下,效率会好点

网友:
这种结构车床加工效率最高了,虽然平地钻、铣刀什么的看上去能一次成型,但是效率很低,刀具损耗也无法承受,比如铣刀只要刀尖坏一点就整把刀废了

网友:
仅一个尺寸图,怎么谈加工方式?
材料、是否需要热处理、加工批量、、、

网友F:
一般的非标刀具公司没有设计能力,我用过类似的刀具,是大连富士设计的,我根据工件尺寸最后确认的

网友:
亲爱的,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球形刀,数控车常用刀具~~~如果量大让供应商直接供应毛坯,回来车一下就可以了,这种根本不用铣

网友:
不能用球头铣刀直接铣出来么

网友:
量大直接做刀具

网友G:
用r1的刀干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火花辐射加工,算不算一次性加工出来呢?

电火花  下来成本更高的

网友:
用成型刀

网友H:
车就一个字,

网友:
量非常大  就冷镦   一般就相应刀具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车就一个字,

用10R1的圆鼻刀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r1的刀干不就完了?

用10R1的圆鼻刀下去可以不?光洁度够不够1.6呢?还要不要小镗刀在精光一下呢

网友(点评):
余量少些,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的非标刀具公司没有设计能力,我用过类似的刀具,是大连富士设计的,我根据工件尺寸最后确认的

成型刀到价格确实很贵,不幸就用10R1的圆鼻刀算了

网友:
这个用数控做的话不难的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10R1的圆鼻刀下去可以不?光洁度够不够1.6呢?还要不要小镗刀在精光一下呢

谢谢前辈

网友:
你这个就下长一点的料,至少300以上,上普车把外圆车到22,按46切断成单件,然后直接夹一排钻床打一个预钻孔(10孔预钻8,14孔预钻12,可以自己调整一下),最后上数车车出来两端,大批量上数车效率高。

网友:
这就是一把车刀就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
量大的话做个非标专用机床吧,只加工两端沉孔加工速度大概20秒一件

网友:
既然追求效率,想必是大批量,那就上数车,三把刀解决问题。

网友:
可以冷镦

网友:
这个我可以用一阳指

网友:
机夹刀里找钻镗刀试一下,Φ10的就行,一刀钻孔,一刀镗孔带车R。两刀就好了。

网友:
最好数控加工会快很多

网友:
冷镦成型留0.5mm余量,然后数控车配机器人自动上料连线很快的。

网友:
评论区都是亮点,个人因为28#29#层说的有道理。没想明白有什么好讨论的

网友:
量大就考虑减少加工量,办法由铸造,冷锻,粗加工,都快可以减少加工量的,最后用高精度机床精车一刀就完了!

网友(2019-01-15):
这个上数控车床不是分分钟的事吗,干嘛还整什么铣刀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