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实际测量到的齿轮公法线长度和中心距实际测量值来计算出实际的齿侧间隙?

楼主(2018-12-10):
如何从实际测量到的齿轮公法线长度和中心距实际测量值来计算出实际的齿侧间隙?

网友:
这样测的准吗?

网友:
游标卡尺了解一下,另外齿侧顶隙什么鬼?虽说是一项参数,但是不至于车工连这个都会做错吧,再说了,滚齿工滚之前是要量外径算进刀的,不对他也会发现。

网友(点评):
昨天楼主的问题没看清楚,见笑了。

楼主:
补充一句,只有两个齿轮公法线和跨齿数和中心距实际值,

网友:
太理论的,无法直接测量,或者三坐标打点测量。

楼主:
不知道这个软件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