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dgn格式文件转dwg

楼主(2018-12-10):
现在接到2张dgn格式的图纸,没有相应的软件打不开,公司网络也不好,求助可以帮忙转化的朋友留个邮箱,我把图纸发邮箱,拜谢

网友:
DWG是AutoCAD的矢量图形文件,使用AutoCADR12,AutoCADR14,AutoCAD 2000,AutoCAD2002试试。
DGN是MicroStation文件格式

如果你有AutoCAD Map 或是 AutoCAD LDT这两套软件(都是建筑业用的)
就可以用导入(File->import)的方式来汇入这样类型的档案,然后再来转存为dwg的格式
Autodesk Map 3D这个是建筑工程师用的(测量地标...etc)
Autodesk Land Desktop 2005这个"也是"建筑工程师用的(绘制施工图...etc)
其实这些软件我都不是很了解,因为我是机械系而不是建筑系的(毕竟隔行如隔山啊),我只用AutoCAD绘制工程图

如果都没有上述这些软件,那你可能就要去找MicroStation 来将档案另存为AutoCAD的dwg格式
最新版好像可以转存为AutoCAD2004格式的样子

没有的话在这里找找www.verycd.com

这是在网上看到的方法了

楼主:
都试过了,网上的小软件不好用,大的软件太大公司网不好,下不下来

网友:
这个格式是什么软件?

网友:
AutoCAD->输入->DGN,AutoCAD 2018可用

网友:
楼上正解,我按这种方法适用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