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外观

楼主(2018-12-10):
我在一零件上使用外观,在装配体上插入该零件时外观不见了。但是打开零件外观还在的,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可能是在装配体又另外设置了此零部件的外观

网友:
不要在意,这说明你的sw很正常,用久了就不觉得他是个事了,只是个小bug,

网友:
装配体里打开零件,看看是不是同一配置

网友:
装配体如果设置过顶层外观,零件外观就会被干掉

网友:
是不是图层设置的问题?

楼主:
我把外观清除了,重新设置外观,已经好了